电子管管壁上有消气剂痕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19):
一般电子管消气剂处于管子顶部;但是有的电子管 除顶部以外,在管壁上也有消气剂痕 (见下图),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管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
       以前我在回帖中已经说明了,这不是管子老化,有一些新管可以见到,较多出现是6J5,6P14;6P1也有此种现象。
      管子是靠阴极发射电子,目前用得最普遍的阴极材料是氧化物阴极,阴极是用无缝镍管做阴极套管,经清洁处理后喷上一层粉。这种喷粉是由三元碳酸盐(碳酸锶、碳酸钡、碳酸钙)或者二元碳酸盐(碳酸锶、碳酸钡)加上粘合剂和溶剂均匀混合而成。这层粉将在排气过程中分解成氧化物,这就是所谓“氧化物阴极”。它是在钨或镍的金属基体外面敷有一层氧化物,在氧化物的表面上形成一层钡的单原子层。在这种阴极上,钡原子是发射电子的主要源泉,在正常使用时,阴极表面的钡原子慢慢地蒸发,但原来留在内部的钡原子也不断慢慢地扩散到表面上来,直到全部钡原子全部用完后,阴极就失去发射能力了。老化的管你可以在电子管上部透明部看到玻璃表面发黑发乌。
      电子管排气
      退火后把它插在自动排气机上进行排气。排气时先把电子管进入烘箱中烘烤玻壳,使玻壳所吸收的气体放出来,并把它抽掉,然后用高频加热的方法使管内金属零件处于高温状态,并且使得金属零件内部的气体驱出去,同时在排气过程中,电子管的灯丝加上电压,使阴极在真空中被加热到1,000℃以上,这时阴极套管上的碳酸盐层就分解成氧化物,并放出二氧化碳。所有这些放出来的气体,随即被高速的真空泵抽掉,并达到一定的真空度以后,再把排气管封闭而取下。把取下的电子管用高频加热的方法使消气剂加热分解,使它蒸发到玻壳顶端的内壁上,形成一层镜面,它能吸收管内残余气体,使管内的气体压力降低到10—5公厘水银柱以下。

     用作普通吸气剂的最常见的金属是钡或者是钡与铝和(或)镁的混合物。由于钡的化学性活泼,可将其插入铁或镍这样的稳定金属的管子内作成丝状或扁条状使用。金属外壳有的地方故意打上孔。这样,加热时钡可通过它蒸发或扩散。蒸散在900~1100℃温度下进行,但有时也用稍高的温度。吸气剂用感应加热(参阅第72页和第334;335页)或者将其两端焊接到电源线上当作导线直接通电加热。假如在一个管子中应用几个吸气剂,那么可以在封离前蒸散其中的一个。当管中的馈电输入线数量有限并且与吸气剂焊接的两根引入线在管子工作时要派其他用处(如向栅极和阳极供给不同的电压等)时,通常都是先蒸散其中的一个吸气剂。
   用作吸气剂的其他金属有;铈、镧、钕镨、钍、镨、稀有金属(参阅第568页)及这些金属和镁、铝等的混合物。这些金属可以做成箔片、丝状或粉末状运用,并做成适当的粘结料涂敷于其他金属,如镍的表面。铈合金420对各种气体的吸气能力示于表A用作吸气剂的其他金属的特性在表B中给出。
   用蒸馏或真空熔炼的方法把钡或钡化合物封进金属鞘内。要使吸气剂有效,必须不暴露于大气。有着薄壁区域的保护鞘按所需长度切成小段,在切割的同时,由于作用力也就密封了它的尾端。小段用点焊法固定在管内。有时也使用片状或小球状吸气剂。这些吸气剂采用管外高频感应加热法进行烘烤。为确保钡镁化合物在大气中的稳定性,允许最大含钡量为30%。而钡与铝和镁的混合物中钡允许达到43%。含钡量高的吸气剂比较容易蒸散。小球状吸气剂包在薄的镍箔片中(0005英寸)或置于其上,通常用屏板盖住小球以作保护。
   蒸散吸气剂时管内的真空度决定了凝结层的外观和状态。非常缓慢地加热吸气剂,使得在产生大量凝结以前就能够吸附掉管内大多数的残余气体,因此在出现大量凝结面时压强实际上已经很低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凝结面呈现为光亮的镜面,与此相反,假如吸气剂的温度上升得非常快,那么在吸气剂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就产生了凝结,致使镜面变色。
   在氫等悄性气氛中蒸散,会产生多孔结构的暗色沉积层,吸附量大。需要高频烘烤的吸气剂应安放在管内离玻璃壁足够近的地方,但不能与之接触。这样可以得到很好的配合。丝或带状的吸气剂也应该靠近管壁安装,这样可以限制沉积的面积。常常有必要用镍扉或镍屏来进一步限制凝结的面积,以防在管子的芯柱或其他结构上溅上导电的薄膜。在这些地方溅上薄膜会导致短路或电压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化现象?新的管子 还没用过   ;请问 这种【老化现象】对管子电气性能有影响吗?

  您难道不知道,电子管 成品之前有个工序 就是老化吗??   未经过老化的管子是不合格的。

网友B:
老化现象,不是消气剂。

网友:
一般而是在下部。如果里面的气了,可以用酒精灯烤一下,能恢复的。当然要黑心着烤,不要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化现象,不是消气剂。

老化现象?新的管子 还没用过   ;请问 这种【老化现象】对管子电气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化现象?新的管子 还没用过   ;请问 这种【老化现象】对管子电气性能有影响吗?

应该是指老化工艺。电子管生产工艺中的一个环节。

网友:
我手中就有这种6P14管,有人称是花管并非老化。

网友:
        没使用过的新管子没见过这种现象,见过使用过的管子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内部极片上的有孔部位出来这个很明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化现象?新的管子 还没用过   ;请问 这种【老化现象】对管子电气性能有影响吗?

       很多年前,我从两个不同卖家处买过6J5各10只,一种【老化】现象很轻很轻,另一种【老化】现象很明显很严重,似鏡面。我分别测了这两种管,【老化】现象严重的电性能(S)优于【老化】很轻的。由此可见,这种【老化】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东欧产的管很多都有这水银斑,应该是生产老化产品时留下来的。我见过蛮多原盒新管都这样,网屏的五级信号放大管就有很多这样的

网友E:
生产电子管检验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老练
    排气以后的电子管,其阴极的放射性能还很差,因此必须经过“老练”这一道工序,“老练”时,在短时间内加上较高的灯丝电压,并在其他各电极上加正电压通电流,“老练”的目的是使阴极获得充分的分解,来增加和稳定阴极的放射性能,而且各电极通电流后,由于电子轰击使吸附在各电极的气体再放出来,由消气剂吸收掉,管内的真空度达到极高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产电子管检验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老练:
    排气以后的电子管,其阴极的放射性能还很差,因此必须 ...

谢谢于版主的指教!
胆管长时间使用后是污黑的,不是这种““水银亮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产电子管检验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老练:
    排气以后的电子管,其阴极的放射性能还很差,因此必须 ...

谢谢于版主的指教!

看来电子管的阴极材料和氧化物的好坏对胆管寿命起着很大的作用啊!国产胆管寿命好像是1000小时吧?而有的国外管能达5000小时,这可能就是和阴极材料和氧化物的质量有关吧?

网友F:
军用、广播等重要设备上的电子管,在上机前也要经过老化锻练,剔除不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难道不知道,电子管 成品之前有个工序 就是老化吗??   未经过老化的管子是不合格的。

谢谢海版的指教!
我被2楼的朋友给说晕了!2楼只说【老化现象】,我误认为【管子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的--老化现象】吓了我一跳
我知道,电子管 生产过程中,有一个“老化”工序 。。。看来【老化现象】之前必须要加一个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指老化工艺。电子管生产工艺中的一个环节。

谢谢您的指教!我误认为【管子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的--老化现象】,心想我是想买一些胆管,卖家口口声声说是新管。。。吓了我一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主的指教!

看来电子管的阴极材料和氧化物的好坏对胆管寿命起着很大的作用啊!国 ...

阴极工作温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於电子管必需的使用期限。国此重要的工程参是使用期限或阴极的耐久性,任何真空管都应该在其全部使用期限内具有经久不渝的性质和横定不变的阴极发射电流。如果发射电流和额定数值比较起来降低了很多,则使用这种电子管就变得不合要求了。通常总认为在电子管的全部正常使用期限内,发射电流不应降到低於额定值的80%。阴极的必需使用期限決定於电子管的型式和用途,其数值从数百小時到数千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军用、广播等重要设备上的电子管,在上机前也要经过老化锻练,剔除不合格品。

谢谢白版指教!
电子管,在上机前经过老化锻练——看来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阴极工作温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於电子管必需的使用期限。国此重要的工程参是使用期限或阴极的耐久性 ...

谢谢于版主的指教!

网友:
7楼说的详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我从两个不同卖家处买过6J5各10只,一种【老化】现象很轻很轻,另一种【老化】现象很明 ...

谢谢您的指教!
这种【老化】是生产过程中的一道程序,就不担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这种【老化】是生产过程中的一道程序,就不担心了!

老化成这样?需要多长时间?这就是使用时间太长了。你买个全新的管子,使用几年后才这样。你就不用问别人了。你就知道谁在瞎说了。

网友G:
燃烧或高频加热留下的痕迹,为达到更高的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燃烧或高频加热留下的痕迹,为达到更高的真空度

专业人士啊!

网友H:
应该是工艺制造造成,而不是什么阴极材料挥发造成的。这种情况多见于某个厂家的某个型号管子,而不是离散分布于各个型号的管子。另外,阴极材料挥发溅射在玻壳上的沉积,外观也不相同。这个常见于束射管的屏极窗口对应处,例如:6P1和FU-7.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工艺制造造成,而不是什么阴极材料挥发造成的。这种情况多见于某个厂家的某个型号管子,而不是离散分 ...

是的 ,刚收到的管子(同年同批次的), 其厂家制造的其它型号的管子就没这种情况,水银斑位于屏极窗口对应处 直径约5mm。。。

网友:
这是吸气剂,看过电子管制造的视频,是高频加热吸气剂蒸发,再凝结在玻璃管上的。这个可能跟高频加热线圈靠近时的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