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足浴盆维修思路

楼主(2019-01-19):
用了好久的足浴盆突然罢工了,通电显示of,各个按键安了无反应,拆了看了下CPU板和电源板,都很干净没有被水腐蚀,测了下CPU板子供电5V正常,各个按键通断也是正常的,会是哪里坏了呢?不加热,不震动,所有功能都无反应

网友A:
继电器有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有信号吗?

谢谢提醒,这个还没看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试试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试试把

谢谢,开关是轻触开关,万用表测过是好的,按的时候蜂鸣器会响一下,现在躺下了,按楼上说的明天看看继电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也许薄膜操控开关坏了,好像有遥控接收头,用遥控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开关是轻触开关,万用表测过是好的,按的时候蜂鸣器会响一下,现在躺下了,按楼上说的明天看看继电 ...

有响声看看指示是不是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响声看看指示是不是工作呢

所有功能都不工作,是按键的“滴”声,按来按去数码管都显示O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功能都不工作,是按键的“滴”声,按来按去数码管都显示OF

还是没开机  按键用了几脚  明天看看再说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开机  按键用了几脚  明天看看再说把

好的,谢谢,我明天再检查一下按键,按键没记错是4脚的

网友:
拍照看看,我杀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有信号吗?

通电线圈电压只有1.3V,继电器拆下来了,试了,继电器是好的,应该板子上其他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上图看看。这样子也不好做判断呀。
看看有没有感应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