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主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9-01-19):
新入手JVC主机不能开机,请大侠指教如何检修?

网友:
楼主,是否电源烧了?

网友A:
补焊电源附近的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电源附近的大功率电阻

电源板输出有24V电压,我量了

网友A:
你这个是100V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100V机器啊

对,我用的变压器供电,是1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