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骨架绕扼流圈需要每层j夹纸吗

楼主(2019-01-20):
请教各位老烧,用骨架绕扼流圈需要每层j夹纸吗?谢谢

网友:
不但应该要垫纸,而且要把它当作是绕输出牛那样来对付,你才能得到高品质的东西

网友:
手工绕线圈,你要是想绕的整整齐齐的,那不论什么用途,就必须垫纸,不垫纸,最多三四层,就得乱。

垫纸的三个用途:1,绝缘;2,支撑漆包线;3,降低分布电容。

网友:
相邻线之间电压差较小,漆包线耐压足够,不用层间绝缘。

网友:
现在的聚酯漆包线,是不用层间垫纸的。以前古老的虫胶漆包线,才需要。

网友:
多大电感量的扼流圈,

网友:
就看扼流圈层间电压了,不高(十几伏以下)就不用;现代产的漆包线都很好,一般来说是不用层间绝缘的;

网友:
垫纸对排线有利。如果不垫纸绕,只能最下面几层排整齐,多绕几层慢慢就乱了

网友:
以分布参数来衡量的话,蜂房优于乱绕,乱绕由于平绕

网友:
俺绕厄流圈,从不垫绝缘纸。

网友:
看用在哪里,如果电压较低,不用夹纸

网友:
有挡边的骨架可以乱绕,只是芯骨架的要垫纸能排线整齐。耐压一般不是问题。

网友:
不需要,垫纸占用了有限的空间

楼主:
在此一并回复所有的老烧们,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如有可能,绕两个试试,一个垫纸,一个不垫纸,看看相差多少圈?

楼主:
再次感谢参与回复的各位烧友们

网友:
绕好了上漆就好,不用隔

网友:
听说乱绕虽然多占位置,参数上比较好。
又听说垫纸可能更占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