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子管收音机改装成立体声小功率电子管音频功放

楼主(2019-01-20):
看到一篇文章,把电子管收音机改成立体声胆机,感觉还有实用价值。拍照发上来大家看看,手机拍的,也不知道能看清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你的163-5的玻璃刻度盘,呵呵

该机的品相还不错,配件也都在,我想把她恢复,就不出了,抱歉啊。

网友B:
        电子管收音机改为立体声胆机,有可操作性,需要加一枚输出变压器,电源牛小点怎么解决?没看到图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收音机改为立体声胆机,有可操作性,需要加一枚输出变压器,电源牛小点怎么解决?没看到图案 ...

当时的电子管收音机配件比较多 所以好配  现在就不好找了

网友:
一般情况普通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改为双声道立体声功放功率不够,容易发热。普通三级收音机频带150~3500H,因此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较低,用220/6V电源变压器替代效果更差,原机喇叭频带较窄(110~7000Hz),只能凑合听。

网友:
装一台拆两台

楼主:
图片是苹果X拍的,能够看清楚吗?

网友A:
当年就这么干过,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还是保留吧,就算改成立体声胆机,也好了那去,还不如保留原机。目前条件,装一台6N2推6P1单端机还不是难事吧。

网友:
这种改造只能是形成R:L两个声道。声音极其一般,器乐的高低音没有。如果按其第2图改成三极管接法,电源变压器勉强够用,否则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是不够用的。除非你是用七灯以上的电源变压器(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就这么干过,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

1997年的文章,估计你也是那年代做的后悔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97年的文章,估计你也是那年代做的后悔事吧?

九五年前后吧,拆了两台好好的电子管收音机,记得很清楚,一台是上海163-5另一台是红灯711,两台机器的电牛和输出牛拼到一个底盘上做了个立体声的胆放。那台上海163的壳子和底盘还能找到,没准以后有空了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五年前后吧,拆了两台好好的电子管收音机,记得很清楚,一台是上海163-5另一台是红灯711,两台机器的电 ...

我想要你的163-5的玻璃刻度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就这么干过,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

也是用2台改一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机的品相还不错,配件也都在,我想把她恢复,就不出了,抱歉啊。

呵呵,那年砍树,今年补种!

支持,支持!

网友:
以前改过 得不偿失 为了2只输出牛杀鸡取卵宰了2台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成物莫拆,不值当

网友:
以红灯711收音机的27厂电源变压DB-45-160为例,次级230VX2,60mA,6P1标准工况屏极电压250V/44mA,帘栅极250V/7mA,左右声道共102mA,前级2mA共计104mA,显然不够用。6P1三极接法输出功率不足1W,而6P14三极接法屏极电流34mA,负载阻抗3.5K,输出功率1.9W,本人设计制作的6P14三极接法功放,音质较好,使用上述电源变压器,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2020-01-31):
支持一下白版主,受益匪浅,

网友:
再照老师图纸做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可以看看你的163-5的旋钮是什么样子吗?

不好意思,具体哪几只不记得了,肯定是这一堆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