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胆管的屛极负载值 猜不出来了,哪位懂俄语帮看看

楼主(2019-01-20):
请教 下面给出的数据中,屛极负载值是多少?现在发不了图啊

网友:
一目了然啊

网友:
刻意隐藏管子型号。难道要招考研究生?

楼主:
图上没发现  屛极负载阻抗值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子管屏极阻抗的最简单的计算:屏压/屏流
例:6P1  屏压250v 屏流50mA  250/50=5K

屛极负载阻抗值  可以 【屛压/屛流=屛极阻抗】  这样计算 吗?

网友B:
屏极电压185V、电流45mA,屛极负载阻抗5k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极电压185V、电流45mA,屛极负载阻抗5k欧姆。

【屛压/屛流=屛极阻抗】  185/0.045=5K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屛压/屛流=屛极阻抗】  185/0.045=5K  ??

能够告知这个管子的型号吗?若知道型号,查资料会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告知这个管子的型号吗?

我只得到了这一图表,想知其阻抗值;看来这图表中 没有给出阻抗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得到了这一图表,想知其阻抗值;看来这图表中 没有给出阻抗值。。。

图表中给出的阻抗是50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表中给出的阻抗是5000欧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告知这个管子的型号吗?若知道型号,查资料会方便些。

我想根据图表 学习一下【俄语】是怎样(简单)书写、叙述--- 电子管常用电气参数的。因为图表里的句子没办法使用电脑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印上面那个5000是么?

从图的上面往下数  第11行。。。是5000
请教 第11行  中文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表中给出的阻抗是5000欧姆。

图表中给出的5000   不是负载Ra值吧?

俄语的“负载Ra”  是不是应该是: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нагрузки  анода

网友D:
手头没有俄文辞典,5000前面的单位Ч是小时,估计是标准工况使用寿命,阴极电压栏标注电阻340ОМ(欧姆)。功放电子管负载阻抗根据内阻而定,最大不失真功率,三极管取内阻的2~3倍;五极管或集射四极管为内阻的0.1~0.25倍,2A3内阻800欧姆,负载阻抗取2.5K,6P1的内阻42500欧姆,负载阻抗取5K。250V/50mA=5000欧姆是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没有俄文辞典,5000前面的单位Ч是小时,估计是标准工况使用寿命,阴极电压栏标注电阻370俄文欧姆。功 ...

谢谢白版的指教
胆管5000小时寿命好像是70~80年代产物,国产近40~50年来有生产的吗?
另外 很怪,1楼的图表中,为何就是没有最基本的Ra值呢?根据图表给出的各参数,能计算出Ra值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的指教 !
胆管5000小时寿命好像是70~80年代产物,国产近40~50年来有生产的吗?
另 ...

三极管μ=互导·内阻,已知μ和互导可以推导出内阻,如果有特性曲线也可以通过坐标测绘出内阻。多极管很少用到μ参数,除非一些老资料如47B,内阻45K,互导2.0mA/V,μ=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μ=互导·内阻,已知μ和互导可以推导出内阻,如果有特性曲线也可以通过坐标测绘出内阻。多极管很 ...

谢谢白老师指教!
看到一张图,据图中的标注:此胆管有Au=50, 最大输出12V   失真很小THD 小于0.1%
请教 这只管子(是只小信号放大管) 是不是比 6N2要好?记得您曾说过:6N2输出10V时,失真就很大了。。。

网友D:
有几个词拿不准,请教了大学同学,刚收到同学发来的微信,现将该说明书参数翻译如下:
灯(热)丝电压6.3V,阳(屏)极电压185V,帘栅(第二栅)极电压185V,栅极偏压(阴极电阻Rk340欧姆),灯(热)丝电流625mA,阳极电流45mA,阳极脉冲(极限)电流210mA,帘栅极脉冲电流35mA,帘栅极电流2.7mA,互导7.5mA/V,标准工况连续工作时间5000小时,保质期6年。
负载阻抗要求不严格,可以用常见的5K或3.5K的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词拿不准,请教了大学同学,刚收到同学发来的微信,现将该说明书参数翻译如下:
灯(热)丝电压6.3V ...

谢谢治学严谨的白老师 !也要谢谢您的同学!
这下对几个参数的俄语字词了解了!

网友:
负载阻抗要根据工作电压,最大功率,最低失真度,在曲线图上选取。根据参数表上的典型数据并不能确定负载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白老师指教!
看到一张图,据图中的标注:此胆管有Au=50, 最大输出12V   失真很小THD 小于0.1%
...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的失真度与工况如输入信号电压及电子管线性有关:如12AX7Vbb25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 ,阴极电阻1.8K ,输入信号0.1V,输出信号5.4V,失真度小于0.3%,而输入信号0.5V,输出信28.5V,失真度达到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的失真度与工况如输入信号电压及电子管线性有关:如12AX7Vbb250V,屏极电阻100K,次级 ...

谢谢白老师指教!
我提到的管子相似12AX7,按该管使用指南所示:阴极1.7K,(THD0.1%)最大输出12V。我有一只功放管(三极管接法时),它要求输入信号电压Vi=10.8v的推动电压;我想用上面的(能输出12V的)前级管去推动这只功放管,您说可行吗?

设:Au=50  输入信号0.5V,输出信号=25V,此时25V/10.8V=约2.5倍,当放大器再引入一些负反馈(三极管接法不用引入特别深的大环负反馈),请教:这种设计可以吗?放大器的失真会很大吗?

网友E:
依据1楼的图表,经反复比对,基本确认该管型号为 6П43П-Е
因传不上图片资料,只能给出网址(去掉换行后可直接打开),管理员及版主见谅!

http://
tec.org.ru/board/
ehlekrovakuumnye_pribory/radiolampy_pentody_i_tetrody_vykhodnye/6p43p_e/241-1-0-1764

网页最后有 pdf 资料下载,其中包括典型特性曲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白老师指教!
我提到的管子相似12AX7,按该管使用指南所示:阴极1.7K,(THD0.1%)最大输出12V。我有 ...

12AX7输入信号0.5V,失真度做不到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AX7输入信号0.5V,失真度做不到0.1%。

谢谢白老师指教!

就 12AX7而言,当输入信号0.5V,输出信28.5V,失真度达到4.4%,去推动 功放管(只需要推动电压Vi=10.8V),如果由输出牛次级引入大环负反馈的状况下,这台放大器输出端的失真度大约能达到%几?这种大小的失真度 能够容忍吗?

补充内容 (2019-1-26 00:48):
我手中的管子在小输入信号下,输出10.8V估计失真不太大;当入力信号加大,使输出信号为22V、同时有大环负反馈作用下,这个放大器输出牛次级的失真会很大吗?像这样用1级三极管放大去推入力需10.8V功放管的方案可...

补充内容 (2019-1-26 00:50):
这种方案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据1楼的图表,经反复比对,基本确认该管型号为 6П43П-Е 。
因传不上图片资料,只能给出网址(去掉换 ...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