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指针表修动圈用的叉子什么样子?

楼主(2019-01-20):
如题叉子是什么样子   什么材质做的    最好有图片    谢谢!

网友:
        这个叉子应该是无磁的,在本坛看到过有用粗漆包线做的四齿叉子,还有用铝材料制作的叉子,手上没图,需要搜一下。

网友:
        弄个坏的表头,找个粗的铜丝,正好能插到表头中心软铁和磁钢之间,均匀的四个方向插入四根铜丝,然后把四根铜丝上面捆扎在一起,焊接在一起最好,拔出来,就成了一个四脚叉,专治表头各种不服。

楼主:
谢谢 !  没有这个东西不服不行啊 .

楼主:
谢谢    总算看到照片了    手机看不清    明天电脑上再看 。

网友:
看见修表师傅用的是竹筒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