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9-01-20):
少的这两个管子分别是什么型号?这台收音机是什么牌子大?这种喇叭是什么喇叭?

网友A:
郑州牌五管收音机 外型像上海155

网友B:
中周之间的是6SK7GT/6K3P
近电源牛的是5Y3GT/5Z2P
如果可能,最好也用电工的管子补齐,这样才“原汁原味”
那种电位器可不好找了,而且内部结构跟现代的还不一样,修还不好修

网友C:
       郑州牌仿上海155大八脚五管收音机,管子依次为6SA7GT, 6SK7GT, 6SQ7GT, 6V6GT, 5Y3GT. 。喇叭亚达牌永磁喇叭。

网友:
        整机除缺少两只管子外整机品相很好,外壳喇叭内部元件看外观都还不错。

网友D:
争取把它修好,翻新如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郑州牌五管收音机 外型像上海155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之间的是6SK7GT/6K3P
近电源牛的是5Y3GT/5Z2P
如果可能,最好也用电工的管子补齐,这样才“原汁原味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郑州牌仿上海155大八脚五管收音机,管子依次为6SA7GT, 6SK7GT, 6SQ7GT, 6V6GT, 5Y3GT. 。喇叭亚达牌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争取把它修好,翻新如初吧~~!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之间的是6SK7GT/6K3P
近电源牛的是5Y3GT/5Z2P
如果可能,最好也用电工的管子补齐,这样才“原汁原味 ...

少的这两个管子价格大概是?????

网友E:
应该是6SK7GT,5Y3GT,淘宝找找,也许能找到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6SK7GT,5Y3GT,淘宝找找,也许能找到原配的

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修 关键是我不懂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争取把它修好,翻新如初吧~~!

关键是我不懂电子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修 关键是我不懂电子管

淘宝看看价格能否接受,买2个换上试试。修好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看看价格能否接受,买2个换上试试。修好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F:
少6SK7GT和5Y3GT,国标新型号是6K3P和5Z2P。

网友:
修好了也没什么用,欣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6SK7GT和5Y3GT,国标新型号是6K3P和5Z2P。

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少的这两个管子价格大概是?????

        关于价格最贵的还在你的收音机上面呢,就是6V6GT, 其次就是6SQ7GT也在呢, 剩下的6SA7GT, 包括缺的 6SK7GT和5Y3GT价格都不贵,两只用不了太多钱,你到某宝搜一下,不一定能买到原装电工牌的了,能买到南京牌的也很好,不方便说具体价格,供你参考。

网友G:
換管前先查一下电源变压器是否完好, 滤波电容肯定失效,也得全換掉, 再有输出变压器初级查一下有否断路......然后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价格最贵的还在你的收音机上面呢,就是6V6GT, 其次就是6SQ7GT也在呢, 剩下的6SA7GT, 包括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換管前先查一下电源变压器是否完好, 滤波电容肯定失效,也得全換掉, 再有输出变压器初级查一下有否断路.....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价格最贵的还在你的收音机上面呢,就是6V6GT, 其次就是6SQ7GT也在呢, 剩下的6SA7GT, 包括 ...

那位老师说的国标新型号是6K3P和5Z2P应该很便宜

网友H:
国标6K3P......3元。  5Z2P.......5元。好像本坛“器材友情交换”中有位“波波电子”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标6K3P......3元。  5Z2P.......5元。好像本坛“器材友情交换”中有位“波波电子”就有!

谢谢

网友(2019-03-19):
那些纸质的电解电容器都需要换掉,还有很多元件包括线圈及电阻电容都得换,不能再用了!还是找个图纸再重新装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