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梯形尺----万用表维修工具

楼主(2019-01-21):
      一直想做个能方便焊接动圈游丝的工具,利用点时间,设计了一版梯形尺,带动圈游丝焊接功能,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动圈放好,放进槽里,游丝放到托架上,微调,焊接游丝不再是难事!!!垂直度,同心度有了保证。

     反面使用,就是用来安装轴尖的梯形尺。这个是样品,中间线没有刻!!!

      电脑设计程序,数控机床加工的,高精度,一次加工完,各个部位平整光洁。

补充内容 (2019-1-23 21:21):
升级版本已经出来了,多了游丝固定功能,防止手抖焊接时候把游丝带起来。尺寸也有微小的改动,不伤动圈。

网友:
方便,实用。

网友:
很专业,很养眼!

网友A:
楼主这个工装,对带轴尖的动圈焊装游丝确实不错。但是,若要先安装轴尖的话,对轴尖的垂直、平行度保持,却于事无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工装,对带轴尖的动圈焊装游丝确实不错。但是,若要先安装轴尖的话,对轴尖的垂直、平行度保持,却 ...

安装轴尖的话,翻过来,就是安装轴尖的普通梯形尺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轴尖的话,翻过来,就是安装轴尖的普通梯形尺子。。。。。。

翻过来当普通的梯尺,就失去做工装的意义了。应该能将动圈、轴尖夹住成正交和平行状态,然后可以轻松上胶的....... 原因是动圈的贴面与轴尖安装面不一定能确保轴向的正交和平行状态。

网友:
         梯形尺做得不错,维修指针表必备工具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过来当普通的梯尺,就失去做工装的意义了。应该能将动圈、轴尖夹住成正交和平行状态,然后可以轻松上胶 ...

        买来的动圈都是带轴尖的, 没精力,没眼力自己粘轴尖,焊接头。即使是粘轴尖,方法也是普通梯形尺对好中心线,用虫胶够用了。

        所以你说的那种工况少见,不考虑,这把尺,以实用为主,主要就是焊接游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过来当普通的梯尺,就失去做工装的意义了。应该能将动圈、轴尖夹住成正交和平行状态,然后可以轻松上胶 ...

       其实你说的这种工况,加工一个小圆柱体,直径同游丝托架直径,中心打孔同轴尖直径,粘接时,轴尖插入圆柱中心孔,涂抹好虫胶,把圆柱放入游丝托架中,这样方便简单并且也能保证你说的各种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这种工况,加工一个小圆柱体,直径同游丝托架直径,中心打孔同轴尖直径,粘接时,轴尖 ...

哈哈,其实你已经有很好的方案了,改一下造福众生,岂不快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其实你已经有很好的方案了,改一下造福众生,岂不快哉。

这个不用改造,加工个小圆柱体,做为配件就行,好加工,就是插轴尖的小孔需要用微型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改造,加工个小圆柱体,做为配件就行,好加工,就是插轴尖的小孔需要用微型钻头。。。

是的,安套件设计即可。

网友:
好工具   设计 加工都好    赞一个 !

网友B:
想知道,工厂里面是这样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工厂里面是这样焊接吗?

不知道哦,这个是我自己根据自己平时的想法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定要顶一下了,创意好,设计好,加工的也好。更主要的是方便应用。看这样的帖子是一种享受。

谢谢老朋友捧场啊。。。

网友:
这应该量产,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  实用  精致。请问楼主这个梯形尺是用什么塑料制作的?

树脂材料制作的。

网友:
支持这种创新精神!

楼主:
      升级版本:

网友E:
应该加上纵向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加上纵向中心线

加条线真的是太简单的事, 主要是这个尺子功能定位在游丝焊接上。所以没弄

网友E:
有中心线可以粘轴座不是又多了一项功能吗?  有雕刻机是好,什么都能干。

网友(2020-02-20):
引用 网友E:
有中心线可以粘轴座不是又多了一项功能吗?  有雕刻机是好,什么都能干。

这个尺,粘轴尖座并不需要中线,因为有精密的轴尖座定位柱,既保证严格动圈中间,又保证轴尖垂直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