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咨询,东方红803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01-21):
问题咨询,东方红803电子管收音机。原来有一个电容有一边线从根部断了,很难接上,用我买的这个红色的代替是否可以?我看容量差不多。还有,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正负极?

网友:
完全可以替换。

楼主:
恩,谢谢,是不是没有正负极区分?

网友:
        这个不是电解电容,没有正负极之分,电容量大点小点也没有严格要求,完全可以使用。

楼主:
恩,谢谢各位,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各位,学习了,很受用。

代换时,最好是和原电容上“写字的顺序一致”!

网友:
无须认正负极,只有电解电容和坦电容才认。

网友:
由于从前材料与工艺结构等原因,那个纸介旧电容上面的黑圈是接外层铝箔的,在电路中接—“近地点”。现在都先进了,无需刻意加以区别。最好还是顺着印刷数字方向为妥。

网友A:
这个有负极记号的,看2G后面有明显的黑点就是的.
我有这个油罐电容,是松下的.2元/个.

网友:
胜天电解电容前原名是啥子?是天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负极记号的,看2G后面有明显的黑点就是的.
我有这个油罐电容,是松下的.2元/个.

都是宝贝啊

网友:
这些电容都只有正常的功能.没有那些炒零件的吹的神,电容好一点是有效果,扩大几十/几百倍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