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电容容量测试技术分类有几种

楼主(2019-01-21):
很少在网络看到电容的容量测试技术,本人认为目前有下面几种方式,请指正
1,充放电时间法,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来计算电容的容量,这种方式容易受到电容的ESR和漏电电阻的影响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很容易导致有些电容性能下降而测不出容量,这种目前在淘宝卖的简易数字显示小测试仪应该有些是这个技术;
2,容抗测量法,利用电容的ESR随频率不同而呈现不同ESR来测试容量方式,不同的测试频率会导致电容内阻的不同,不同容量的电容使用不同频率的信号即可,这样的技术测试也容易受到电容固有的ESR值和漏电电阻而影响了测试的准确值;
3,谐振测试法,利用电容和电感或者阻容构成的震荡器谐振频率来测试电容的容量,这种技术相对准确度比较高不会受到电容的ESR和漏电影响,但是会导致测试为正常容量的电容实际是漏电或者ESR增高失效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容的ESR变高导致电容品质变差电桥法是测不出来了,需要看Q值或者损耗角才能判断电容质量好坏?

我这明明是解释电桥可以测出 ESR --- 因为电桥需要模和幅角相等才能平衡,咋到你这就变成不能了呢?高中数学课摸小鱼去了吧

一个和电阻串联(ESR)的电容,其阻抗 Z,和容抗 X,ESR 之间是一个复平面

复数的三角形式:
容抗 X 是阻抗 Z 的模和幅角 θ 的正弦的积,即 Xc=sin(θ) * |Z|
电阻 R 是阻抗 Z 的模和幅角 θ 的余弦的积,即 Xc=cos(θ) * |Z|

那么下面一个交流电桥,当其平衡时,有 Z`ra * Z`x = Z`rb * Z`std。根据复数的指数形式,Z=R+jX=Ze^jθ,所以该式可写成

Zrae^jθra * Zx^jθx = Zrbe^jθrb * Zstde^jθstd

复数相乘时,模相乘、幅角相加,得 Zra*Zx e^j(θra+θx) = Zrb*Zstd e^j(θrb+θstd)

故电桥平衡时,Zra * Zx = Zrb * Zstd,且 θra+θx = θrb+θstd

所以电桥平衡时,对角线的复阻抗的模的乘积相等,对角线的幅角的和也相等。

由于标准电容巨大昂贵且不易改变其容量,为方便制造电桥,通常只是用一个(一组)标准电容,而其它桥臂使用电阻,也就是说桥臂 Za、Zb 是纯电阻,因此其幅角为 0,那么带入 θra+θx = θrb+θstd 得 θx = θstd,因此当电桥平衡时,

[Rx+jXcx] * Ra = [Rstd+jXcstd] * Rb

得 Rx = Rstd * Rb/Ra,Cx = Cstd * Ra/Rb

待测电容的 DF = ω Rstd * Cstd

所以,通过调节桥臂的电阻 Ra、Rb、Rj,使得电桥平衡,即可通过 Ra、Rb、Cstd 计算出待测电容大小:
Cx= 1u * Ra/Rb = 1 * 2.34 / 1 = 2.34uf
待测电容的串联电阻
ESR = Rstd * Rb/Ra = 2.8782Ω * 1 / 2.34 = 1.23Ω
耗损角正切 DF = tan(δ) = ω Rstd * Cstd = 100 * 2 * 3.14 * 2.8782 * 0.000001 = 0.001807

反正切得耗损角 δ = 0.10356 度,幅角 θ = 89.8964 度

所以交流电桥可以完整且直接测出待测电容的容量 C,等效串联电阻 R(ESR),耗损角正切 DF(tan(δ)),咋到你那里就不能了?

网友B:
对电子元件的认识,一些爱好者或修理人员没有去认真的研究他的属性,所以才导致测试或使用中存在许多误区。比方说实际的电容器,他们本身是一个复合体,除了体现电容的容量,还有电感分量、电阻分量、而且他们对频率都比较敏感,如果用等效电路表示的话,L、C、R这三种元件,等效电路基本上是相似的,是一个LCR复合体。仅仅是,正常的元件,如果是电容,C占主导地位,如果是电感,L 占主导地位,如果是电阻,R占主导地位。假设这个元件质量不是太好、或者变质了、或者激励的信号频率不同,占主导地位的参数与次要参数就会相对变化,那就说,一只电容可能成了一只电感、或者是一只电阻了。这就是楼主应用那种简易的测试仪表无法测试的原因。楼主的这种仪表,使用是有条件的,比方说电容,仅仅是容量发生了变化,其他的附加参数影响可以忽略。

根据电容的等效电路,楼主提到的充电法或谐振法,假设等效电路中的R变得很大,充电或谐振可能就无法完成。对于电感和电阻也是一样。

电桥法的优点不止是可以精确的测试他们,其中关键的技术是根据等效回路中的L、C、R对信号响应的不同、再把他们分离出来确定他们的值。由电工基础知识可以知道,当正弦波交流电激励这三种元件时,由于电阻没有充放电效应、也没有反电势效应,电压与电流的相位是相同的;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那就意味电容对信号的响应电流会超前、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滞后;电感的属性大家都懂不说了。

由等效电路我们不难分析,假设一个实际电容中的L或R发生了变化、或者激励信号使得L和R产生的影响不能忽略,这个电容就不是C来主导了。电阻、电容还有电感他们的等效电路是相似的,所以同样适用这个道理。

电桥能够分离出具体元件中的各种分量,所以,主要分量的测定结果就不受附加分量的影响了,而且还能同时显示出附加参数或者是附加参数的影响。即使是传统的LCR平衡电桥,操作过的朋友都有体验,有些时候平衡非常麻烦,比方说电容的话,除了容抗的平衡,还有电阻分量的平衡。现代的数字电桥不一定需要桥路平衡,关键是参数的分离、参数的计算等。如果用分离元件实现的话电路会非常复杂,集成电路并没有使电路变得简单但性能却大大提高。对于LCR元件,电桥法可认为是首选的测试手段。

其他的电感电容测试仪表,都有他们的适应范围,他们很难比较全面的反映LCR元件的性能,许多时候无法正常测试就难免了。

涉及到的基础方面的知识,首先就来自于电工原理,所以重温基础会多多益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代国产2毛钱的CBB电容的D值就这个值,不要以为老W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电容的类型 ...

这个真不是。

下面这个是我多年前玩 7135 的时候能找到的、最好的国产 CBB 电容,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 LCR 表,那时候 LCR 表还很贵,非常贵。玩 7135 的结果,自然也不理想,后来矿坛前辈告诫我说别玩了,上 Σ-Δ 吧,我从善如流。

看看这破 D 值

再看看人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容的ESR变高导致电容品质变差电桥法是测不出来了,需要看Q值或者损耗角才能判断电容质量好坏?

这是老手动平衡电桥的实物样子,人家还在额头上写了 Cx=Rb/Ra * Cn,D = ω * Cn * Rn...

嗯,没写 ESR = Rn * Ra/Rb 就不认识了么

楼主:
没人聊几句吗?好像只围观笑而不语

网友:
楼主说的只与电桥测试技术沾一点点边吧!电桥测试技术深入到元件属性的本质,楼主的方法还只停留在元件属性的表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聊几句吗?好像只围观笑而不语

当然笑而不语了   咋说呢。。。

1、所谓电桥,指使用了桥式结构的测量电路,所以充放电法和谐振法一般来说不会是电桥,因为通常不会构成桥式电路

2、容抗法可以构成桥式结构,商品电容店桥一般都是容抗桥,且通常是自动平衡桥,不需要人工调平衡。

可是,谁告诉你容抗电桥是用 ESR 来测电容的容量的?容抗桥,顾名思义就是测出电容的容抗 Xc,然后根据 Xc 在数学上 =1/ωC 求出电容量 C,和 ESR 有什么关系?而且谁告诉你 ESR 和漏电会影响测量的?

一个电容

给电容串联一个很大的电阻(相对通常的 ESR)

给电容并联一个很小的电阻(相对漏电电阻)

有影响么?说得不好听,因为测试夹具、测试线变形引入的不确定度可能都还更大,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这是 6 位数字的高精度电桥,你还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笑而不语了   咋说呢。。。

1、所谓电桥,指使用了桥式结构的测量电路,所以充放电法和谐振法一 ...

这是本人的理解,所以需要有懂的人出来指正,目前发现淘宝卖的简易测试仪对一些接近失效的电解电容(飞利浦)测不出来,显示未知器件所以引起对原理的探讨,这2个电容在电桥测试是有容量的不会偏离那么多电桥测试出来是20uF左右这个电容原来容量标33uF但是在这个测试仪测试不准确,品质正常的电容测试仪是可以正常测试出数值的!
47uF测试图

网友:
学习了!特别瓦神做的几个试验很好!至于楼主那个测试仪,我好像也有一个类似的,但是只用它测下三极管场管管脚之外,从来不用它来测电容,那东东不准吧?没多大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笑而不语了   咋说呢。。。

1、所谓电桥,指使用了桥式结构的测量电路,所以充放电法和谐振法一 ...

这个例子好。

网友D:
楼主还是应该先看看理论,再讨论。

网友:
搜索HP的《阻抗测试手册》,系统的学习阻抗测量,德科技就是以前的hp仪器,网站上有这个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应该先看看理论,再讨论。

我要是精通就不会来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本人的理解,所以需要有懂的人出来指正,目前发现淘宝卖的简易测试仪对一些接近失效的电解电容(飞利 ...

瓦叔要不是“懂行的人”估计本坛就都是外行了。感觉你的问题可能无解了。你说的几种测量方法都不是电桥法,电桥法的本质就是利用桥式电路与标准器件比较而得到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电子元件的认识,一些爱好者或修理人员没有去认真的研究他的属性,所以才导致测试或使用中存在许多误区。 ...

欢迎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子元件的认识,一些爱好者或修理人员没有去认真的研究他的属性,所以才导致测试或使用中存在许多误区。 ...

写得超好!通俗易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笑而不语了   咋说呢。。。

1、所谓电桥,指使用了桥式结构的测量电路,所以充放电法和谐振法一 ...

请问这是啥电容?好小的D值,另外请问CBB,CL,MKP电容能从颜色区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啥电容?好小的D值,另外请问CBB,CL,MKP电容能从颜色区分吗?

可能是射频电路用的Hi Q MLCC.
外观区分不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是精通就不会来发帖

你不是是否精通的问题,是缺乏基本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啥电容?好小的D值,另外请问CBB,CL,MKP电容能从颜色区分吗?

不过c0g/np0和x7r或x5r能从颜色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是否精通的问题,是缺乏基本概念

你语出惊人,必定是国家级大师,多多在指教,发表的的理论让大家学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c0g/np0和x7r或x5r能从颜色看出来

说具体一点,避免被JS忽悠。

网友:
真正采用谐振法的交流电桥是可以将电抗参数和损耗参数同时测量出来的. 比如麦克斯韦电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语出惊人,必定是国家级大师,多多在指教,发表的的理论让大家学习吧

人家一点没说错,我前面也说了,你说的都不是电桥。电桥测量电容,是不会受到 ESR 影响的,因为 ESR 是电阻,电阻和电抗是正交的。

所谓电桥,是指电路接成桥式结构的一种装置,最简单的电桥是 4 个臂元件构成的四边形,当 4 个臂元件相等时,电桥平衡。比如最简单的 Wheatstone 电桥,当其中三个电阻已知时,可得第四个待测电阻的值。

若将电桥 4 臂中的两臂换成阻抗元件,激励从直流电换为交流电,则电桥平衡则需要阻抗相等,阻抗是一个向量,它有大小和方向,也就是说,平衡的交流电桥,不只是阻抗的大小(模)相等,阻抗的方向(角)也必须相等,电桥才可以平衡。

荔枝:同样是 1kΩ 阻抗的电容和 ESR 组合,模相等,角不等:

电桥不会平衡:

你要电桥平衡,必须模和角都相等。所以很显然,使用电桥原理构成的电容测试仪器,测得的电容量不受电容 ESR、漏电阻之类因素的影响,是精度最高的测量方法,而不是你认为的精度低的方法 --- 相反,谐振法才是低精度的测量方法,安捷伦阻抗测量手册也有指出,电桥用于标准实验室对高精度电抗器的测量,而谐振法精度较低,仅用于某些场合的 Q 值测量。

电桥法与谐振法:

手册指出,谐振法精度低,而电桥法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一点没说错,我前面也说了,你说的都不是电桥。电桥测量电容,是不会受到 ESR 影响的,因为 ESR 是电 ...

那电容的ESR变高导致电容品质变差电桥法是测不出来了,需要看Q值或者损耗角才能判断电容质量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手动平衡电桥的实物样子,人家还在额头上写了 Cx=Rb/Ra * Cn,D = ω * Cn * Rn...

嗯,没写 ES ...

这么新的老电桥啊!年轻时见过用过,80年左右县广播站载波传输实验时、有幸参与制作,其中的滤波器制作工作量比较大,在工程师的指导下,绕制线圈、配置电容,学到了不少知识!

“瓦叔”先生的帖子都是精品!是一位热心快肠的专业科技人员!能在矿坛与我们这些老朽和小儿科为伍,是我等的荣幸!

网友:
老的国营厂测量仪器是朴实无华,核心原理电路都刻在外壳上,真是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老电桥啊!年轻时见过用过,80年左右县广播站载波传输实验时、有幸参与制作,其中的滤波器制作工 ...

瓦叔可不是专业科技人员,人家卖家具的,标准的业余爱好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这明明是解释电桥可以测出 ESR --- 因为电桥需要模和幅角相等才能平衡,咋到你这就变成不能了呢?高中 ...

电容的幅角 θ,理想电容为90度,这个参数是否也可以反映出电容的漏电与损耗,即越接近90度,损耗和漏电就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幅角 θ,理想电容为90度,这个参数是否也可以反映出电容的漏电与损耗,即越接近90度,损耗和 ...

本来就可以,幅角和理想角(90 度)的差值就是耗损角,我们常说的耗损因素 DF(Dissipation Factor)也叫做耗损角正切,即 DF = tan(90°-θ)。

前面说了,器件的阻抗是一个复数,Z`=R+jX,一个复数有其三角形式,其模 |Z| 在实数轴上的投影就是 R,R=cos(θ) * |Z|;模 |Z| 在虚数轴上的投影就是 X,X=sin(θ) * |Z|;耗损角 δ 就是 90°-θ,其正切 tan(δ) 就是 R/X,也就是 cos(θ) * |Z| / sin(θ) * |Z|。通过三角函数,阻抗器件的所有相关量都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阻抗 Z` 的构成部分。

那么为什么平时描述一个电容的耗损不说幅角 θ 而说耗损角因素,也就是耗损角正切呢?这是因为前面提到了,过去的交流电桥不能直接测出幅角(耗损角),它通过对比平衡测出的是待测电容的容量 Cx 和等效串联电阻(并联模型就是并联电阻)Rx,而介质耗损角可以通过简单的四则运算得到,tan(δ) = R/X,Xc=1/ωC,根据电桥平衡又等于 ω * Rstd * Cstd,这样可以简单得到耗损因素。而如果要求幅角(耗损角)本身,则必须使用反正切函数,那就比较困难了,特别在电子计算器(机)不发达的过去,三角函数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哪怕用最简单的泰勒展开式也够人喝一壶的 所以就不求幅角(耗损角)了。

当然如今的自动平衡电桥不存在这个问题,内部微处理器可以计算出所有参数,但使用 DF 而不是 θ 描述电容耗损已成惯例了。

btw. 漏电只是耗损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老电桥啊!年轻时见过用过,80年左右县广播站载波传输实验时、有幸参与制作,其中的滤波器制作工 ...

您这才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过一个类似彩屏显示的,用途广,测试准确,入手后就再没有去用手里的优利德612电桥了

可能也和版本有很大关系,我后来看到不少贴子用这种测试仪也能测出个好坏。早期的版本可能测值不好。不知不觉中我有好多测电容的工具了。光电桥就有三个,许老师的,同惠的,还有一个矿坛另外一位老师的,还有之前矿坛流行的ESR表等工具、家电维修测试仪之类。但是除非好特别情况,平时我一般都是不用的,我就用万用表,容抗法已经可以达到维修中电解电容的好坏判断了。主要是懒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幅角 θ,理想电容为90度,这个参数是否也可以反映出电容的漏电与损耗,即越接近90度,损耗和 ...

理想纯粹容性电抗相位角是-90度,不是90度啊,90度是感性电抗。

这些参数都是相关的,都是可以相互推导计算的。个人感觉相角是个比较直观的参数(几何上在复数平面上和理论理想的-90度或者90度对比),而D值和Q值是一个比较绝对的数值(代数上和无限接近0和正无穷对比),各有各的观测优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上说的不对吧,我经常遇到容量没有衰减却不能用的电解电容,用电桥测D值才是判断电解电容是否完好的唯一 ...

你好!楼上估计是指我吧?(还是瓦神?)
看内容应该是指我,那让我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或者是我平时遇到的比较少,我一般遇到的电解电容失效(干涸、流液)之后,ESR就变大了,如果此时我用福禄克F87V这只表测试它,此时测得的电容值并没有比标称值降低多少,后来我了解到这表是用一种叫充放电的方案,所以对此类电容测试并不明显。而我手上有只型号BM99B的滨江万用表,测电容的方法我估计是容抗法,对于此类电容,它测出的电容值是明显比标称值要小得多的(当然这个电容值与电桥测出的是不一样的),但我就可以根据此测出数据大致认为电容有问题了!但是后来有人(好像是瓦神)指出,如果一个电容它除了ESR增大外,还带有漏电情况,那么一正一负正好抵消的话,那么这种方法也是测不准的(但电桥就能测出)。所幸我平时很少遇到这情况,一般修东西都是想快快修好,所以才出现这种尽量一表打江山的情况,其实真正追究下,是不严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想纯粹容性电抗相位角是-90度,不是90度啊,90度是感性电抗。

这些参数都是相关的,都是可以相互 ...

笔误,未打上-好

您说得对,感谢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楼上估计是指我吧?(还是瓦神?)
看内容应该是指我,那让我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或者是我平时 ...

但是后来有人(好像是瓦神)指出,如果一个电容它除了ESR增大外,还带有漏电情况,那么一正一负正好抵消的话,那么这种方法也是测不准的(但电桥就能测出)。

这种方法是指容抗法测试原理的数字万用表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X7R、Y5V高频特征还算良好,这是这两种如此烂的电容能够大量使用的唯一原因,导致用普通的LCR电桥很难 ...

横坐标是温度吧!有人说CBB MKP是负温度系数的原件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后来有人(好像是瓦神)指出,如果一个电容它除了ESR增大外,还带有漏电情况,那么一正一负正好抵消 ...

嗯!好像是,原来有个贴子的,其中有一层楼回复,但我是找不到是哪个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好!楼上估计是指我吧?(还是瓦神?)
看内容应该是指我,那让我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或者是我平时 ...

电解电容最显著的缺点就是漏电大,好的电容也一样,所以测漏电流必须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再测其它指标,指望一次测量就判断好坏不现实,电桥也难测出漏电大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啥电容?好小的D值,另外请问CBB,CL,MKP电容能从颜色区分吗?

现代国产2毛钱的CBB电容的D值就这个值,不要以为老W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电容的类型一般都有标注啊,用颜色区分CL、CBB 电容没听说过,穿花衣服的不一定是女的,当然。区分CL和CBB电容用数字电桥测D值CL0.00,如果是CBB0.000  还有就是这两种容量的 温度系数正好相反,也不要电吹风,手捏外壳就能区别,CBB容量变小,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找到挖树的错误了,7135的线性度好坏取决于积分电容,而这个电容的好坏取决于介质吸附(Dielectric abs ...

是的,7135 手册中说的是低媳妇效应的电容 不过手册推荐的电容正好也是耗损也极低的电容,所以以前把它们视为类似的材料的特性

NP0 介质的媳妇效应比较严重这个后来也听说过,不过我并没有测试,加上坛友们劝我别再玩积分式 ADC,改玩 Σ-Δ ADC,也就不再关注这事了   倒是听说惠普后期万用表的积分电容用的就是 NP0 介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具体一点,避免被JS忽悠。

c0g/np0 颜色有点偏蓝,  晶盈, 有点玉的质感

其它材质就是黄色,褐色, 下图前3个都是c0g/np0, 最后1个是x7r等

容量上看, c0g/np0都比较小, 市面上, 0603尺寸最多做到10n

网友:
引用 网友J:
X7R、Y5V高频特征还算良好,这是这两种如此烂的电容能够大量使用的唯一原因,导致用普通的LCR电桥很难 ...

其实c0g还有个 电压-容量变化特性 很平稳,  比其它材质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言论如果把“其他材质”换成“其他材质的陶瓷电容”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其他材质的电容并不正确,比 ...

晕死, 上下文啊, 我当然是说MLCC里的其它材质......拿米粒大的mlcc和其它大家伙比?  .......

楼主:
一个能测出电容失效的仪器对分析电路故障很重要,维修高频无线电收音头过程中发现有些收音头灵敏度偏低重新统调也解决不了,对有影响的元件进行测量也不明显有时候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这就是器件老化的原因但是我们手里的仪器因为测量方式及频率不够宽有关系,比如中周里的瓷管电容经常失效但是拆出来测量往往容量是正常的就是D值稍微偏大一些但是不换掉机器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这就是仪器的测量范围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言论如果把“其他材质”换成“其他材质的陶瓷电容”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其他材质的电容并不正确,比 ...

不知道此图的X7R电容是什么规格,  如果以平时常见的贴片MLCC, 则差别巨大, 远不是图中所示
比如, 太阳诱电0805 50V 1uF的电压特性,  25v时容量能衰减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能测出电容失效的仪器对分析电路故障很重要,维修高频无线电收音头过程中发现有些收音头灵敏度偏低重 ...

简单粗暴的办法, 怀疑就更换新器件试试,电阻电容又没多少钱

网友L:
数字电桥价格太贵,国产100kHz也接近3000, 同惠200KHz的TH2831都要6000多, 对于一些应用高频的小电容电感,这个频率还是不够高

所以其它方法还是有意义的, 即使精度不如电桥, 至少也可以给个参考或者对比, 有的时候并不需要追求高精度

和高位电压表一样, 这类高位的数字电桥同样面临校准的问题,对业余玩家也是个很烦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解电容最显著的缺点就是漏电大,好的电容也一样,所以测漏电流必须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再测其它指标,指 ...

回老师,是这样的!一般维修中家电电路上设计的余量比较足,所以下降少少漏少少它也能工作,或许也有我修的少的原因,我比较少遇到电解电容问题,而且后期的机器比早期的坏得少。早期的液晶机,有时能换出一大把坏的电解,后期的液晶机,大多数不是电解的故障。可能也与工作环境有关。
至于为什么不测漏电先,是因为之前测了很多会都扑了个空,所以后期养成了这个习惯,无视它。当然也会因为这个而碰壁的。比方说瓷介电容就爱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数字电桥价格太贵,国产100kHz也接近3000, 同惠200KHz的TH2831都要6000多, 对于一些应用高频的小电容电感,这 ...

同惠200KHz的TH2831都要6000多

这个是手持电桥?

网友:
劳驾解读一下这两个曲线图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34401A的积分电容就是np0,问题是人家在多斜积分完成后,还用80C196自带的ADC测试了下积分电容的残余电压是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ICL7135就没有这个功能。ICL7129积分完毕后还进行了2次把残余电压*-10后继续积分的过程,效果也比7135好。另外传说中的Harris出过HI-xxx 5位半双积分ADC,我没见过但是看过datasheet,也是处理了残余电压才超越了7135。 ...

我看到的多斜 III 技术介绍说那个 ADC 测量的残余电荷,相当于多斜积分的最后一个小斜率阶段,这个阶段中积分电容的电荷已经比较少,过零比较器精度影响了积分结果。34401 用这个 ADC 进行测量一方面加快了速度,一方面代替了这个精度难以提高的过零比较器。

你的意思是,多斜 III 技术在强迫积分器回 0 后断开积分电容,测量积分电容上的电压,此电压来自积分电容戒指的媳妇效应吸入的电荷,而这个电荷也必然是积分过程吸入的,所以可视为电荷平衡的一部分?

btw. 这是解决媳妇效应的还是解决积分器过零比较器精度不高的?4 位半,积分电容媳妇效应影响不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