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机的改造设想

楼主(2019-01-21):
受几天前修一台美国窜丝小鸡启发,手里有不少美国机,能否将电子管都改成6,3付的,整流部分用晶体管。灯丝窜电阻降压,现在金属么的电阻体积不是问题。问题12付电子管太贵。,6,3的大管遍地都是。还的用变压器降压。

网友A:
当然可以。串联灯丝收音机常用的强放管50L6GT和35C5都有对应6.3V灯丝型号。但35L6GT和50C5则无。变压器可以定做一只初级220V次级6.3V灯丝变压器,初级在110V处抽一个头整流后供给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串联灯丝收音机常用的强放管50L6GT和35C5都有对应6.3V灯丝型号。但35L6GT和50C5则无。变压器可以 ...

之前的变压器有给灯丝的绕组,我感觉再加一个自耦变压器比较好,省地方,省铜线,接线也方便

网友:
如果电压变压器上有给灯丝的绕组,可以自制一个自耦变压器,只要计算好了电感量就行,别到时候感抗太小把电源变压器烧了就行,选择合适的线径绕好,并计算好具体哪一匝最接近6.3伏,找好那一匝线圈合适位置刮开焊一根线就行了。做好了也不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变压器有给灯丝的绕组,我感觉再加一个自耦变压器比较好,省地方,省铜线,接线也方便

如果空间够宽敞,加一个220V转12V变压器。原来的次级接交流6.3V输入。初级就得到110V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串联灯丝收音机常用的强放管50L6GT和35C5都有对应6.3V灯丝型号。但35L6GT和50C5则无。变压器可以 ...

50付12付电子管奇贵。我的想法整流管也改晶体的、220付整流不行吗不要110付了。借老于图看的清一些。

网友C:
你们这是在破坏!改后就会后悔的;
我都不敢轻易动烙铁,不仔细思考清楚之前连一个焊点都舍不得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50付12付电子管奇贵。我的想法整流管也改晶体的、220付整流不行吗不要110付了。借老于图看的清一些。

那就要大改,换掉变频、中放管帘栅极降压电阻,功放管阴极电阻,输出变压器,电压不够450V的滤波电解电容也得跟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在破坏!改后就会后悔的;
我都不敢轻易动烙铁,不仔细思考清楚之前连一个焊点都舍不得动;

有些洋垃圾来的成色很差的调频收音头或是收音机这样改无所谓,尽量用常见型号电子管代用,恢复功能为首。

网友D:
你的想法可以。必需注意的是35L6;50L6的最高屛压。它没有与之对应的6.3V管。有人误解成6L6看看屏极面积差别就知道了。50L6是离阴极非常近的扁平屏极。

网友:
串丝机主要是各电子管的灯丝电流要一致,串联电压可以用电阻找平。如果灯丝电流不同需要在小灯丝电流的电子管上并联分流电阻,以求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想法可以。必需注意的是35L6;50L6的最高屛压。它没有与之对应的6.3V管。有人误解成6L6看看屏极面积差 ...

把它换成6V6不都结了吗。

网友:
根据经验与35Z5(0.15A)接近的非高丝压整流管几乎没有。最好还是用晶体管代替(半波整流)。50L6更没有代用的屛压只有100多V,输出阻抗只有2K。你只能找灯丝电流相对小些的功率管接成三极管这样其他管的分流电阻功率可以小些减少发热量。也可以用电压放大管如6J8P;6K3P等代用。以前最佳使用是两只6J1并联代替(灯丝串联,焊在一个小片上)这样省事不用加分流电阻(0.175A),输出变压器都需要将次级拆些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它换成6V6不都结了吗。

这里有个分流电阻的功耗发热问题,更为主要的还是110V与220的安全系数问题。

网友:
古墓里挖出的编钟,跟现代人用铜合金铸一套。是一回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