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找到两种精密电压互感器,下面是初步测量数据

楼主(2019-01-21):
我又找到两只精密电压互感器。厂家提供的资料,工作频率范围是20赫兹到19000赫兹。变压比为34。这样可以提升耳机插孔的输出电压30多倍,用这样的电压互感器,做输入变压器,直接就可以推动6P15等高放大倍数的电子管了。厂家说,这种电压互感器的铁芯是坡莫合金的,线圈绕法也是特殊排列方式,使电压信号的失真度最小。以此类推,用在音频上也是基本适用的。这样输入变压器,又多了选择。

楼主:
下面又是另外一种电压互感器,是220伏/3.53伏的。它的变压比是62倍,电感量也很大的。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同上面的。我询问厂家,也是采用坡莫合金做的铁芯。这样低频响应,就可以得到保证了。下面是我用电桥测量的基本数据。

网友:
佩服山东激光老师的执着,替大家找了这么多宝贝。

楼主:
抽空我用综测仪测量一下它的频率特性。然后直接上机实验一下。这种电压互感器,线圈里不能通直流。只能作为音频耦合和阻抗变换。我再尝试一下用在矿石收音机里的效果。

网友:
不要固定玩电压互感器,实际上电流互感器才更好玩。单圈交流互感器只有一个绕组,次级多少匝数可以自己绕。绕组匝数有1000圈;2000圈的,1000圈的电感量大约11H。

网友:
120V端如果有中心抽头就好了

网友:
佩服激光老师的执着,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空我用综测仪测量一下它的频率特性。然后直接上机实验一下。这种电压互感器,线圈里不能通直流。只能作为 ...

不能通直流这点还是有点麻烦吧?而且电压互感器都是工作在近似空载条件

网友:
这个是我拆的一个,南京向上生产的电流互感器,感觉可玩性更高。是坡莫合金铁芯,不到十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又是另外一种电压互感器,是220伏/3.53伏的。它的变压比是62倍,电感量也很大的。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 ...

电感量120H,低频够用了。

楼主:
下面是上面两种精密电压互感器,厂家给的一些参数截图:频率特性,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上面两种精密电压互感器,厂家给的一些参数截图:频率特性,非常好的。

我有一对,是电表拆下来的,也是合金片。

网友:
感谢激光老兄分享好的发现!
220:3.53V的电压互感器,标称的应该是电压有效值,这样作为升压牛,Vpp达到了600V,推动-200v偏压绰绰有余!

网友:
期盼楼主快点试用成功!

网友:
二次3.53V接MP3、电脑声卡等低阻信号源,一次220V直推6P14、15等高灵敏管子肯定没问题,但是因为很难加上负反馈,失真补偿、阻尼等指标就别苛求了,可以听听管子的“原汁原味”。

网友:
这小牛做MM唱头的升压牛也许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空我用综测仪测量一下它的频率特性。然后直接上机实验一下。这种电压互感器,线圈里不能通直流。只能作为 ...

期待激光老师上综测仪测试频率特性!

网友:
回头看激光老师的图片,择明朗熙次级直流电阻13.56欧姆,电感量65mH。南京向上的次级直流电阻15.62欧姆,电感量25mH,同样的测试条件,南京的线更细?铁芯更小?

网友:
关键是防直流磁饱和,推动也是需要防饱和滴

网友A:
节前买了两只好楼主激光老师一样的南京向上的互感器,同时买了两只南京向上的220:1.73的,节间做升压牛测试了一下,频率上不到1k。低频到10HZ,正弦波有变形,但升压比未变!

看来,厂家标称的频宽太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前买了两只好楼主激光老师一样的南京向上的互感器,同时买了两只南京向上的220:1.73的,节间做升压牛测 ...

嗨,一声叹息:互感器能达到那么高的频响你也相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