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00型万用表判断好坏

楼主(2019-01-21):
如附图,望坛内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判断表头的好坏?

楼主:
不是考智商,是真的不知从何下手。测量了表头两端的螺丝之间是通的,但测量电阻和电压时表针不动。

网友A:
万用表的指针在测电压时不动,除了表头故障外,与档位转换开关和相应档位的分压电阻、表笔连线等是否正常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指针在测电压时不动,除了表头故障外,与档位转换开关和相应档位的分压电阻、表笔连线等是否正常也 ...

谢谢朋友指点,现在是想确定一下表头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将旋钮左 右对"。"  晃动电表表头摆很小是好的,如果很大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旋钮左 右对"。"  晃动电表表头摆很小是好的,如果很大完蛋。

将旋钮左 右对"。"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考智商,是真的不知从何下手。测量了表头两端的螺丝之间是通的,但测量电阻和电压时表针不动。

一个简单的问题被老兄说得云里雾里的
两头的螺钉本来就是通的,它只是表头的动圈支架,与表头通断无关。要判断表头是否完好,只要用另一只表电阻1K档直接测试表头与测量电路的两连接线即可,如果表头是好的,在测量时不光测试表有读数,同时被测表头指针也会偏转。
更简单的办法是断开表头两外引线并把它们绞到一起短接表头动圈,摇动表头使指针摆动,如果表头是好的,则摆动困难,如果摆动自然则表头是坏的。

网友B:
左右俩旋钮钮到   。  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简单的问题被老兄说得云里雾里的
两头的螺钉本来就是通的,它只是表头的动圈支架,与表头 ...

谢谢指点,没搞过,我再仔细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俩旋钮钮到   。  档

好的,再试试。谢谢。

网友D:
表头直接碰一下电池就好了,电压低一点 干电池都可以

网友E:
表头直接加微安级电流,或者用别的表直接测量线圈,不要用低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直接碰一下电池就好了,电压低一点 干电池都可以

朋友能否在图中指出哪两根是表头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直接加微安级电流,或者用别的表直接测量线圈,不要用低阻挡。

现在的关键是不知道表头的引线?

网友F:
如果万用表没有拆动,旋钮放在50微安档位,直接用其他万用表电阻*1k档的红黑表笔碰一下*和+接线柱。如果表头完好,它的指针会偏转。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关键是不知道表头的引线?

打开后盖,从屁股角引出来的红黑红两根软线就是表头动圈的线,明白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打开后盖,从屁股角引出来的红黑红两根软线就是表头动圈的线,明白不?

盖,从大屁股角引出来的红黑红两根软线就是表头动圈的线,明白不?
Undo
Redo全屏常用 字体大小 Hr
BIUColorBgColorUrl Unlink
Table
Removeformat
AutotypesetLeftCenterRight
FloatLeftFloatRightOrderedlistUnorderedlist表情图片附件引用代码Word 粘贴PasswordBackgroundqq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盖,从大屁股角引出来的红黑红两根软线就是表头动圈的线,明白不?
Undo
Redo全屏常用 字体大小 Hr

明白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万用表没有拆动,旋钮放在50微安档位,直接用其他万用表电阻*1k档的红黑表笔碰一下*和+接线柱。如果表 ...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现在是想确定一下表头是不是好的。

想知道表头的好坏,可将表头两引线短路后摇晃一下表头,观察其指针的摆动幅度来进行粗略的判断。一般引线短路后,指针的摆动幅度会比表头引线开路时小好多。短路引线和开路状态相比,指针摆动有明显差异,这表头应该是好的。说些题外话,灵敏度较高的指针表头,为防止运输中的震动而损坏,出厂时均有短路片短路其两接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