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电压表数码管代用

楼主(2019-01-21):
各位师傅:三位电压表ICL7107数码管由单个数码管组成,缺笔能用三位 ,能用三位共阴/阳极数码管代用码。谢谢!

楼主:
附图如下:::;;

楼主:
不好意思传错了,有这种能代用吗

网友:
不能,ICL7107是静态显示的。

网友:
找官方的datasheet最完整了,它是分段驱动的,也就是可以用单个的数码管的,哪个坏了换哪个。只要你管脚对头。

网友:
7107只能用共阳的数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传错了,有这种能代用吗

应该不能代用。

网友:
3楼的数码管可以用。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

网友:
三位的数码管分动静态的。ICL7107用静态的,如果原来是独立 的单个数码管坏了,最好还是换单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