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输出波形 竖线

楼主(2019-01-22):
扩音机有噪声,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哥们,你要是把照片侧着拿,泰山都会倒,我看把你的示波器放平了就是了。字母得向上正常才好。毫无疑问拿大顶看世界问题会很多。

网友:
噪音,这个波形是正常的么。

楼主:
竖线是不正常的,旋转电位器的时候,竖线长短发生变化,噪声大小也发生变化

网友:
示波器竖起来了,示波器睡倒才是正确的,这是卧式示波器。

网友:
楼主摆放不看面板和地脚,看提手?

大概为了省空间?( 旁边的也是)

楼主:
对,为了节省空间

楼主:
竖线的问题谁能解释?

楼主:
图像是这样的,能看清楚吗

楼主:
拍一张平放的,请大家给指点下

楼主:
无信号输出时,竖线引起的噪声

网友A:
楼主你可真有意思,示波器放平就好了。你把电视倒着放那人头还都朝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真有意思,示波器放平就好了。你把电视倒着放那人头还都朝下呢

那手机转过来怎么人头不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手机转过来怎么人头不朝下。。。。。。。

手机里面有重力感应器,可以保持画面始终向上。

网友:
不知道你选的间隔时间是多少,如果已经处于比较高的频段的话可能是感应开关电源的震铃,这么规律的震铃输出除了开关电源也想不出别的。而且噪声大小又能通过电位器控制,看看输入部分是不是接地良好。尤其是插口的负端接入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表达有问题引起了误会,说脉冲干扰大家全明白了。

网友:
赶马车的弄了台宝马。----不会驾使-----

网友:
看一下示波器的扫描时间,就可以大致估计脉冲频率。

网友:
功放,中放,前置。一级一级的往前找找,看看噪声出在哪一极。我修过一台是前一个人修的查了一天,输入接口用焊锡膏焊的,有噪音换过好了。

网友:
看下频率是多少。不过示波器竖起来真的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就可以拿手机和示波器比?

我是拿手机和电视机相比了一下。。。。。。

真要是有巨人的话 55寸的电视机当个手机用用也不错

网友:
这种老式示波器一定要讲明二个基本要素,时间轴是多少、灵敏度是多少,这样才能分析。看波形中间的波好象是工频的整流波,如果是100Hz工频波,在排除接触不良和外来干扰的前题下,有可能整流管不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时间轴是0.5ms,灵敏度是0.5mv,应该和电源有关,或者和接地不良有关

楼主:
这是另一台正常

楼主:
这是另一台机子正常的波形

楼主:
这是另一台机子的,正常波形

楼主:
是没有竖线的,噪音不随电位器的旋转发生变化,噪音始终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时间轴是0.5ms,灵敏度是0.5mv,应该和电源有关,或者和接地不良有关

灵敏度是0.5V/格吧?如果是0.5mV/格,不可能有很大的噪声。是不是石整流。

楼主:
接的是电子管扩音机的250欧姆输出,这样能看的更清楚,硅二极管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的是电子管扩音机的250欧姆输出,这样能看的更清楚,硅二极管整流,

查整流管及并联管上的消振电容

网友:
应该是初次用示波器原故。慢慢试用后,总结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