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山水全自动唱机改为手动

楼主(2019-01-22):
日本原装山水唱盘全自动功能不能使用,请教一下,怎么将全自动改为全手动,唱盘电机不能连续运转,开机只转1分钟左右即停,想改成手动,唱头臂放到唱片就转就行

网友:
拍几张图让大家看看,啥情况

网友:
多上点图FR-Q5 修不好就找人修吧

楼主:
橡胶轮从白轴上折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胶轮从白轴上折断了

TB上找3D打印吧

网友:
我的做法就是,钻头打孔,使用粗细合理的螺丝,设法把白色的柱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