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子管收音机的铁底台

楼主(2019-01-22):
最近在打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上都是污垢不用钢丝球很难清理干净,但是看到微微泛黄的机芯又不敢下手了,如果打磨之后把表面泛黄的涂层弄掉会不会造成机芯很快锈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是漆,电镀之后一钝化就不氧化了,关键是这玩意如果没有会不会很快氧化,我恨不得弄得跟新的一样 ...

清洗后用汽车专用清漆喷一下,至少喷两次,只要不碰它、永远不会生锈。

网友:
清洁剂,牙刷,不要伤害油漆和电镀层,如果一定刷关键,不妨考虑下买点绝缘漆扫上

网友:
“泛黄的机座(架)”是不可以打磨的,打磨轻微损伤则难看,重的就会很快锈蚀。机架上的污物可以用软布蘸去污粉擦除也可以用毛刷洗衣粉或洗涤精刷除,一般我清洁机架机芯都是用高压水枪一扫了之,没有高压枪自来水冲洗也成。

网友:
泛黄的涂层是为了防锈喷涂的清漆。多见于大厂1960年代及以后产品

网友A:
那个是电镀后一道工序叫钝化,就是有点发黄的。不是啥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电镀后一道工序叫钝化,就是有点发黄的。不是啥漆。

我知道不是漆,电镀之后一钝化就不氧化了,关键是这玩意如果没有会不会很快氧化,我恨不得弄得跟新的一样,但是又怕锈蚀

网友:
厨房用的重污喷剂!喷完水冲。我的所有电器包括电脑主机都如此处理。带元器件的要多加一道工序,最后的是酒精或者纯净水冲洗。

网友B:
菜场里买点碱泡水清洗,千万别用砂纸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场里买点碱泡水清洗,千万别用砂纸打

我现在拿洗洁精洗的,用的是牙刷,灰尘基本能去,之前的锈斑就不太好去了,电解电容是60年代信记纸壳电容,电解液泄露把底盘下面腐蚀了一大片,真让人心疼啊!我又用wd40和细砂纸打磨干净,然后搞了两遍清漆才解决。再不处理,如果空气潮湿,铁锈吸水继续腐蚀就恶性循环了。
我玩电子管收音机对于外壳没太大要求,关键是机芯要干净,总怕它锈蚀,自己的另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一个月一通电,里面都是放生石灰防潮的,哈哈我这不成神经病了吗

网友(2024-09-06):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是漆,电镀之后一钝化就不氧化了,关键是这玩意如果没有会不会很快氧化,我恨不得弄得跟新的一样 ...

网友:
      爱好,就是比什么都强!

网友:
那个是电镀锌后为加强防腐蚀进行的重铬酸钾钝化,有点发黄的。土话叫彩锌。千万不能机械法去除因为同时也把镀锌层去掉了,加速铁的锈蚀。用中性的表面活性剂溶液清洗即可。如果在北方地区,暴晒后用棉纱沾点普通机油轻轻涂一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