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伏单电源音质比较好的集成块

楼主(2019-01-22):
淘到天鹅203A收录机功放块是2只TA7205一只坏掉,拆除用TDA2003代换,但发现2003音质不太理想,问下大神们12伏单电源什么集成块比较好听,双电源的不用改动太麻烦,本人手里有TA7240.7232HA1392.TDA2004.2005.LA4508.STK4362这个电压需要太高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解答。

请推荐点好的D类功放?

D类功放还是买成品板的好,自己做不合算,特别是输出电感不好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此帖请教:
单12V供电下,
有可以输出50W以上的单声道 IC功放?

汽车音响上用的,比如TDA7850。

网友:
用ta7240 完美,电源电压,输出功率一致。正好把两声道一起改了。

网友:
TDA2003有原装的音质也可以,再以前有个MB3730,音质相当不错,参数赶不上TA7240,听就更舒服

网友:
TA7240以前汽车音响用的最多,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TDA7266SA 电压还可以低一点 你手上的4508音质也不错

网友:
TDA2004/5也行吧,外围电路也简单!

网友C:
我觉得7240与4508等都差不多(我只玩过这两个)。2003就不要用了,这是一块专为车载功放使用的芯片、单电源供电,他最适合低阻抗输出,阻抗2~4Ω最佳。
如果有兴趣可以考虑TDA1521,这是一块“准傻瓜”厚膜块,外围电路最简单,性能不错。现在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7240与4508等都差不多(我只玩过这两个)。2003就不要用了,这是一块专为车载功放使用的芯片、单电 ...

1521.2030.1875这些块都有,主要考虑的是电源,单电源。

楼主:
UPC1185H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21.2030.1875这些块都有,主要考虑的是电源,单电源。

哈哈,没看清楚,以为是双电源呢。我试过LA4508明显的比2003要好。既然换过2003了,不妨稍加改造用TDA2030A单电源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没看清楚,以为是双电源呢。我试过LA4508明显的比2003要好。既然换过2003了,不妨稍加改造用TDA203 ...

2030改造需要加前级,也挺费事。

网友:
最好买块7205换上,俩声道性能还一样,现在网上能轻易买到,改来改去没必要

楼主:
TA7240如果做成BTL电路变压器需要多大功率,谢谢。

楼主:
5.8瓦的输出是否听音上是否有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TA7240如果做成BTL电路变压器需要多大功率,谢谢。

如果两声道都改,用30瓦变压器,而且喇叭也要换,不然震坏,早期国产纸盆六寸半喇叭虽然灵敏度高,功率一大极易烧坏音圈

楼主:
其实3楼说的对,TDA系列不适合收录机适合用电瓶大电流的车机,早上用可调稳压电源给2003供电交流声和噪声没有了,声音也变得好了一些,原机电源有些高17伏可能是烧坏TA7205的原因,用LA4508改比较合适电压基本一致。

楼主:
喇叭是真美2VA4欧姆165纸边

楼主:
TDA2003用变压器供电有交流声,变压器挪到机外,滤波用到3300微法*2并小电容整流桥用10A交流声只是减小,在室内很静的时候清晰可闻,什么原因

网友:
这得看你电源能提供多大功率才能定,一些高保真的IC并不一定适合收录机,解析太清并不一定好听。

网友:
UPC1185和TA7240接成BTL效果很好,有十几瓦的输出功率,音质比较好。

网友:
原机就5.8w的功率 用b t l十几瓦输出 考虑过喇叭和箱子的感受吗?
还有推荐1875 2030这种的就是扯 单电源12v供电 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TDA2005是一块很实用的立体声音频放大芯片20W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C6~12V (12V最佳,电压低会影响输出功率和音质)

功率:输出10W X 2

阻抗: 输出4Ω 以上

网友A:
借此帖请教:
单12V供电下,
有可以输出50W以上的单声道 IC功放?

网友:
我也建議用7240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汽车音响上用的,比如TDA7850。

谢谢回复。

我想用在广场舞音响上面,
不知可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想用在广场舞音响上面,

那还是用TDA2009接成BTL方式,很多成品低音炮都用那个,方案比较成熟。或者用D类功放,毕竟用电瓶供电要考虑效率并且对音质要求不高。

楼主:
26楼的朋友说的对,原机的喇叭和变压器是按照5.8瓦左右设计的,改BTL势必换喇叭和变压器,改动太大不可,上午无事用4508弄了下还可以,功率大了不少声音还可以,原机变压器电压偏高滤波后17伏带负载,和4508相差不多下面是图。原机没有调频,铲掉原机收音所有零件后配的调频板。

楼主:
维修图片有点乱

网友:
想省事就7240,1392,高端一些可以考虑车机的IC

网友:
用过LA4440,感觉效果不错。可以接成BTL电路,输出功率大。

网友:
总幻想没有到手的东西音质是多么多么好,可是到手后往往束之高阁,因为作为一个爱好者,不会是一台机器,而是很多台,听不过来,吃灰的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用TDA2009接成BTL方式,很多成品低音炮都用那个,方案比较成熟。或者用D类功放,毕竟用电瓶供电要 ...

多谢解答。

请推荐点好的D类功放?

网友:
2VA  4欧姆喇叭,怎么算出来5.8瓦?

给你推荐一款简单易用的芯片,LA4225,小屏幕电视机用的多。

网友:
不如  拆机的 2003.。SGS

网友:
我用过TDA1554Q,可以做成 4 x 11 W 或者 2 x 22 W 的功放,单12V供电,外部元件只有几个电容。

网友:
用汽车音响上的功放块吧,TDA7850音色最好。东芝的也可以。

网友:
TA7240,我玩的第一个功放IC

楼主:
ocl电源弄好输出电容加大效果也是不错

网友:
我有本集成大全,今晚回去查给你,不知道你选好没有?

网友:
la4508电路简单,功率和原来的差不多

网友:
就收录机用碱性一号电池,HA1392最好

网友:
TDA7297可以用,音质也还可以。电路简单。双BTL输出。

网友:
TDA2004或TDA2005是首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借此帖请教:
单12V供电下,
有可以输出50W以上的单声道 IC功放?

我有个车载功放,12V/4X25W输出。没拆过不知道什么功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车载功放,12V/4X25W输出。没拆过不知道什么功放电路

上图 看看?

网友:
已出给别的坛友了,不过图片可以上来2张

网友(2019-09-11):
TA7270P,TA7240AP都可以,TDA2002/3加强电源,也没有问题,TDA2004/9用在立体声很方便,或者简单一点TDA2822M立体声BTL都行,音质也不错。

网友:
有些12伏BTL的集成块音质非常好,请优先先用。

网友:
tda系列的就不错,不过输入阻抗较高,容易有交流声。前级推动足的话,输入并10k电阻降低输入阻抗减少未屏蔽部分的电磁感应。
推荐tda1521。傻瓜型  也能接成btl 见过两种tda1521 注意散热片是接的电源负  单电源没问题,双电源就要小心了

网友:
用于收录机,应该用原来型号功率块,代替以TA7240 AP比较好,价廉易得。如电源功率允许用TDA2030A更好

网友:
楼主可以先比较一下这些IC的pdf文件

网友E(2025-03-23):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车载功放,12V/4X25W输出。没拆过不知道什么功放电路

看样子是7240或者1185或者4508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7240或者1185或者4508

有可能LA4440

网友:
有一款四功放非常好,飞利浦TDA8947J,声色比较冷静,缺点对电源供给要求高,才表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