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老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要求次级输出三种不同电压,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9-01-22):
拆得一只老式黑白电视机用电源变压器,初级交流220v,次级仅有16.5v-0-16.5v.打算改造输入交流为100v的CD机。该CD机原变压器次级输出仅标注为33v,实测输出三组电压。其中同一绕组分别输出40v和20v(空载)两组电压,另一绕组输出为6v电压(空载)。本人将电视机变压器16.5v-0-16.5v合为其中一组正好适合原机变压器33v,再将16.5v-0-16.5v中的0-16.5v用于原变压器的20v(空载),勉强可行。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中再取得6v(空载)电压?困惑中,望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先搞出点空隙,然后用漆包线加绕一二十圈差不多电压就好

楼主:
很感谢2楼的指导,本来也有与你相同的方法,可惜,老电视变压器被塞的没有丝毫空间,实出无奈才上来求助的,呵呵!

网友A:
我以前变压器改电压就是把次级线包皮拨了,用大针刺次级任意一个圈,万用表一个表笔接针,一个接靠近外圈的抽头带电检测,找到目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变压器改电压就是把次级线包皮拨了,用大针刺次级任意一个圈,万用表一个表笔接针,一个接靠近外圈的 ...

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太危险了,把握不当万一刺入两三匝或上下层之间麻烦大了,呵呵!你定有绝招,拿出来我享用一番如何?先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根据6V的那一组有多大功率,找一个小变压器,最好是高低压绕组分开为上下两层的,高压组拆掉,绕一个低压组去从你这个电视机变压器的某一低压组电压得到输出6V来,比如16V/6V。这样就不用对大的变压器进行改造了。前提是你的机箱要装得下,我想这个6V的小变压器体积并不会大到哪里去吧。

网友:
最后都用到是直流么?可以用三端稳压器件78系列器件或者可调三端稳压317等

网友:
6伏电路功率多大?加个7805行不?再不行找个手机充电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6V的那一组有多大功率,找一个小变压器,最好是高低压绕组分开为上下两层的,高压组拆掉,绕一个低压组 ...

首先感谢6楼络阳的指导!这个方法应该可取且可行,尽管机子内部几乎没有了空间,小小的空隙只有一处了,且我手上的大小变压器还不少。考虑到该输出端根据电压判断可能为显示器而设,电流不会很大,估计5w-8w左右功率的小变压器应该满足要求.只是,电源变压器大多初级绕组都在内层,外层是次级的,如何拆掉初级保留次级呢(指工字型框架内)?否则只能寻找(王字型)框架那种绕组。这样做的同时也可以将原次级作为初级用,把空出的原初级为次级,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了。好办法!实乃高手在民间,再次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首先谢谢7楼8楼的指导。原整板中已有整流与稳压及控制包括显示部分为一体的。再增加其它画蛇添足且空间不容,也必然会增加电源内阻,影响音源的。

网友C:
楼主的求知精神,的确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求知精神,的确可嘉

谢谢鼓励。古谚道;活到老学到老。有求知欲望方可使人进步,技术无境界,任何人都会在工作中遇到难点与困惑时,人多力量大,相互支持与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与同早晨的太阳照亮每个人的心身,温馨惬意。向每一位给予提示指导与帮助的师生致敬!再次感谢!

网友D:
.学习了~长知识了
.加一变压器~是一种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长知识了
.加一变压器~是一种好的选择

谢谢指导。今天本打算按照6楼的提示,找一小变压器改造的,但,小的太小,大点的容不下。还不错找到一只内外绕组且输出交流电压正好6v的,试放机子中唯一的一处空间,侧面放置,恰到好处,再大一毫米就放不下了。只是主变压器与这只小变压器所处位置不同,各自的底座都不在同一平面上,无奈,只好分别制作底座,打孔攻丝等直至接好线忙活了整个下午。晚饭后试机,开机10秒左右,啪!两只滤波电容一只爆顶,另一只鼓顶。查看两只电容耐压只有16v.估计是主变压器0-16.5v一组惹的祸,只好明天更换了。这纯粹是人为无中生有故障,供电前没有细心检查,同时也证明该处的供电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
共地的话,直接用16.5伏整流后降压,可以用半波整流,有效电压8伏左右加一个三端稳压7806搞定,注意7806耐压,半波整流空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