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这个12S平衡充电器怎么使用啊 有内部图片

楼主(2019-01-23):
   15年在论坛收了几个这样的12S平衡充电器,当时是准备给电瓶车组对24串锂电池,打算用这2个电源成组充电。。。。。但人懒,就一直闲置着,最近收拾家里才把这个找出来。

  附上内部图片。。这个估计是给啥仪器代工的吧,反正无标示无厂址无牌子,嘿嘿,算三无产品吧。。。不过看了内部,做工不错。还附带配有航空插插座。。。我记得当时说是冲铁锂电池的,看到里面有可调电位器,那应该也可以充上三元锂电吧。。

但有个问题不懂了,12S的平衡充输出线应该就只有13条线吧,但这个输出口是17条线。。这个我搞不懂了。。。向各位老师,高手请教下!这个充电器怎么使用啊?

   计划是不用保护板,充电就2个一起使用,最大可以冲24串电池组了。

网友A:
上负载测输出吧。多出来的四条线可能是信号传输线。

网友B:
看到12路可调电阻的板子上是13根线,另外的应该是单独的检测端

楼主:
现在已知端口的1,2线是正极;16,17线是负极,量得电压为44.5V,但还有14条线啊!该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负载测输出吧。多出来的四条线可能是信号传输线。

自己顶顶!!

这个输出线有17条,已知是:输出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是1#.2#线是正极;16#.17#线是负极,测量的输出电压是44.4V。
但有个问题不懂了,12S的平衡充输出线应该就只有13条线吧,这个输出口是17条线。。排除1.2.16.17#线外,就还有13条线啊!难道这13条线还是按照12S平衡充那种接线吗?3#线直接和1.2#线一起接电池总正极,15#线和16.17#线接电池总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12路可调电阻的板子上是13根线,另外的应该是单独的检测端

自己顶顶!!

这个输出线有17条,已知是:输出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是1#.2#线是正极;16#.17#线是负极,测量的输出电压是44.4V。
但有个问题不懂了,12S的平衡充输出线应该就只有13条线吧,这个输出口是17条线。。排除1.2.16.17#线外,就还有13条线啊!难道这13条线还是按照12S平衡充那种接线吗?3#线直接和1.2#线一起接电池总正极,15#线和16.17#线接电池总负极?

楼主(2020-04-29):
给自己顶顶,最近又燃起了对组装锂电组的兴趣了!

网友C:
这个充电器等于把锂电保板做到充电器里一样。没有单个充能力,有均衡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等于把锂电保板做到充电器里一样。没有单个充能力,有均衡功能而已

意思不是单对单的平衡充,就是充满后可以均衡的一个充电器。是吧?

网友D:
有剩余的我要两个

网友:
有那么多的电位器看来为适合多钟电池设计的。

网友:
做得这么复杂骗钱吗,均衡板装电池内不是更简单,充电只要二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剩余的我要两个

我有3个呢。。一个卖200哦。。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3个呢。。一个卖200哦。。呵呵。

价格太高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