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9-01-23):
明纬12v20a电源调高电压可以给汽车电瓶充电吗?

网友A:
限流最简单的是串个灯珠。12V60W灯珠限流5A。

网友:
要与汽车电瓶容量及电压大小相匹配,也就是充电的电流与电压相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明伟的话可以  因为真明伟大部分是带限流的  20A有点大 10A合适

带不带限流看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电流取样电阻的 一般是康铜丝

谢谢领教了

网友C:
12V充不进电的,要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充不进电的,要13.8V。

嗯好的我调高一些

网友:
带负载测试,有限流的在超负载的情况下不是断开负载而是降低电压来保持电流,不是用康铜丝之类的检流电阻就是有限流功能的,大电流电源都是用康铜或锰铜丝做检流电阻的,但也有很多都是在超负载时实行断电功能的,只能看厂家设计了

网友:
用12V开关电源给汽车电瓶充电一是要提高电压,二是要要有限流措施,用可控硅作控制的环形变压器式电瓶充电器,现在很多的拉货的三轮电动车,一般都用这种形式,很耐用。

网友D:
12V铅酸电池充电终止电压14.5V,需要把电源电压提高到14.4-14.5V。

如果电源本身没有限流电路,可以外置一个简单的限流电路。最省事的办法是串一段电炉丝,把开始充电时的电流降到1/10C。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铅酸电池充电终止电压14.5V,需要把电源电压提高到14.4-14.5V。

如果电源本身没有限流电路,可以外置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E:
调高到13.8v-14v,太高会加速电解液析气失水,充电电流控制按照1/10c(电瓶容量的1/10),根据电瓶容量大小需要把取样的并联康铜丝减少或改成串联(大多是3并或2并),限制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高到13.8v-14v,太高会加速电解液析气失水,充电电流控制按照1/10c(电瓶容量的1/10),根据电瓶容量大小 ...

我的60ah电瓶,充电5-6a。那个康铜丝要怎么弄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60ah电瓶,充电5-6a。那个康铜丝要怎么弄合适

您的电源是20A的,假设有4根康铜丝,每根电流就是5A。去掉3根,则输出电流达到5A时,康铜丝上的压降就达到限流\保护值,电源就会有动作,或限流,或停机保护。

您需要先试验一下,给电源加个小于0.6欧的负载,看看电源是停机保护还是输出电压跌落?如果是后者,改康铜丝限流的办法大概可行。如果是前者,外挂限流吧。外置限流弄了个简图,看看有没有用。

另外,电压最好提到14.4--14.5V。曾加限流后,前期1/10C充电,电流不大不用担心失水问题。后期随着电池电动势的提高,电流会慢慢降下来,直至电池端电压为14.4V时电流降到0。基本上暗合了前期恒流、后期恒压的规则。如果电压只调到13.5V左右,等于把后期涓流充电的步骤给裁了,总归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电源是20A的,假设有4根康铜丝,每根电流就是5A。去掉3根,则输出电流达到5A时,康铜丝上的压降就 ...

谢谢坛友,很详细的指导

网友:
能匹配的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最简单的是串个灯珠。12V60W灯珠限流5A。

嗯这个办法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电源是20A的,假设有4根康铜丝,每根电流就是5A。去掉3根,则输出电流达到5A时,康铜丝上的压降就 ...

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充不进电的,要13.8V。

有时候,14-14.4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流最简单的是串个灯珠。12V60W灯珠限流5A。

网友:
串灯珠?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