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供电功放板实验整流器电源

楼主(2019-01-23):
咸鱼卖家,这样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是否正确

桥式整流器

桥式整流器

变压器

变压器

二级供电功放板接线

二级供电功放板接线

网友:
末级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明白,还是大家没看懂?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电源整流方式,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正确吗

您把字打成字了

楼主:
大佬们看看,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单绕组,一根分两个接线端,接桥式整流器,一根做零中线,正确吗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一个桥堆两个电解,配个双电源变压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一个桥堆两个电解,配个双电源变压器即可

我是请教你,这样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电源正确吗

楼主:
卖家使用的电源整流方式

卖家使用的电源整流方式
卖家这样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电源这样正确吗

楼主:
二级供电功放板接线全图

二级供电功放板接线全图
这样正确吗

网友B:
单组电源 整理正负电源的可以的 这是用在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组电源 整理正负电源的可以的 这是用在小电流

二级供电功放板,小电流试机,换标准电压还可以吗?电压高,电流大,不会出问题?这种试机方法本身就不对。

楼主:
是我没说明白,还是大家没看懂?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电源整流方式,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正确吗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楼主有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楼主有没有说清楚

看图,这是什么整流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图,这是什么整流方式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这应该是最常见的单绕组桥式整流吧?只是电容分压后可以看成两组+-电源的,与你所说二级供电没有关联的,确实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这应该是最常见的单绕组桥式整流吧?只是电容分压后可以看成两组+-电源的,与你所说二 ...

没仔细看图看帖子,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仔细看图看帖子,不说了

还是没有说表达清楚

网友:
6楼的图相当于下面的图5,因为用了整流桥,就等于用了两个二极管并联而已。

网友:
标题“二级供电功放板实验整流器电源”,二级供电功放板通常是H类功放,二级H类功放的电源就会有正负两个档的电压,你只给出一组绕组!

网友:
想得到别人的帮助连多码几个字都省了!

网友C:
在隔壁应该也是你问的吧?图片是一样的!
H类专业功放的正规电路是由多组绕组串联的,你二级H类的,小电流实验电源的,若用两个独立绕组分别按上面图5整流还是可以得到两档电压的,串联后做试验没有问题,不过波纹、带载能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隔壁应该也是你问的吧?图片是一样的!
H类专业功放的正规电路是由多组绕组串联的,你二级H类的,小电流 ...

这两个整流电路,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区别在哪里?哪个好

这两个整流电路,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区别在哪里?哪个好
变压器功率不超过25瓦,这两个电源,接在低压这一级,哪个整流电路好,区别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功率不超过25瓦,这两个电源,接在低压这一级,哪个整流电路好,区别在哪里?

你确实有点懒!基础的东西就应该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详尽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实有点懒!基础的东西就应该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详尽的介绍!

不是懒,我需要大师们给个鉴定答案,这种电源实验二级供电板子,对不对,不对是因为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懒,我需要大师们给个鉴定答案,这种电源实验二级供电板子,对不对,不对是因为啥。

明明是一级供电,哪里来的二级?

前面坛友说得对,您没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一级供电,哪里来的二级?

前面坛友说得对,您没表达清楚。

看七楼图片

网友:
您7楼的图片里,已经接了个低压直流(+LV, -LV),再去接一个桥堆干吗?您的意图还是没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一级供电,哪里来的二级?

前面坛友说得对,您没表达清楚。

板子是二级供电,使用这种电源实验板子,对或者不对

楼主:
使用单绕组变压器,经桥式整流器,出来的正负电源,不是标准电源

使用单绕组变压器,经桥式整流器,出来的正负电源,不是标准电源
使用单绕组变压器,经桥式整流器,出来的正负电源,不是标准电源,这样对或者不对

楼主:
正常应该使用三线绕组,经桥式整流器输出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这应该是最常见的单绕组桥式整流吧?只是电容分压后可以看成两组+-电源的,与你所说二 ...

最常见的单绕组桥式整流?
画个图看看,怎么出来的桥式整流正负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懒,我需要大师们给个鉴定答案,这种电源实验二级供电板子,对不对,不对是因为啥。

你确实太懒,要画就画全的,这不算猜谜语!你慢慢玩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懒,我需要大师们给个鉴定答案,这种电源实验二级供电板子,对不对,不对是因为啥。

至今还不太清楚你想干什么的?只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今还不太清楚你想干什么的?只是玩玩?

咸鱼卖家,这样实验二级供电功放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