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看下这两种电解电容的参数如何修胆机可以吗?

楼主(2019-01-23):
黑色的电容是本地电子城买的杂牌,1.2元一只,蓝色的是在马家店买的3元一只加运费合成3.4元。买了20只测量都不足22uf,都在19.几
电桥参数不太懂。

网友:
电容容量差一点没什么关系

网友:
耐压参数真实的话,容量稍小一点没有关系,放心用。

网友:
好的电解电容都是正误差.........................

网友:
红宝石假货太多了

网友:
电解电容误差较大

网友:
新旧电容差别很大啊。

网友:
老电容,可能需要老化。

网友:
电解电容器重要的是耐压值与频率特性,容量误差允许±20%。

网友:
D值都差不多,0.04,0.05,还可以了

网友:
电解电容常用在滤波,旁路,退耦电路中,电路本身对其容量要求并不严格。其次合格的铝电解电容容量误差不同的型号略有不同,以下偏差20%为多,上偏差20-50%为多。常用的国产可允许误差CD10型  —10%  +100%。对于电解电容除掉耐压外质量的好坏衡量参数是漏电流(μA) 损耗角正切。

网友:
接上250V的直流电,充上几个小时就正常了。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
放心用,耐压够就行。

网友:
数字测量仪亮了!

网友:
电解电容容量有点误差没关系

网友:
容量没问题,不超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