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发紧

楼主(2019-01-23):
一个CD音响用升降机用的步进电机 上下升降约30公分高的起落架工作基本正常 到达离底部3公分时别劲 有阻力 伴有哐哐声卡顿 最终能够吃力到达底部 如果是电机异常 那么3公分以上升降就比较自如流畅  拆下电机用手转动电机轴的齿轮 有明显的阻力感 这种电机有5条线(如图) 没接触过 担心拆废 网上没有找到同款
这种电机的阻力是内部磁铁吸引所致吗?有些电机内部有磁铁 转动转子时会有连续性的一紧一松感 这个步进电机是不是转动转子时一紧一松比普通电机角度小而产生的阻力错觉 不知我表述清楚没有 谁拆过它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
应该是:五线四相步进电机,转动发紧是电机内部磁铁吸引所致!
根据你的描述~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建议检查驱动和控制信号部分

~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不加负载~可以观察看看~是否转动正常!

这种小步进电机~打印机中好找的

网友:
机械部分变形了 ,电机有问题到处都不好

网友:
内部有减速机齿轮,发紧正常

网友A:
如果和新的相比明显阻力大很多,往往是内部有铁屑了。不过步进电机没法修理,拆开后由于磁开路,永久磁铁会失磁,装回去也不能用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对,拆开后由于磁开路,永久磁铁会失磁,装回去也不能用了。

网友:
用手拧感觉得到是一步一步的,如转一圈没哪里有异样,一般来说是正常,应是其它部分的问题。看图,轴在中间,应无减速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和新的相比明显阻力大很多,往往是内部有铁屑了。不过步进电机没法修理,拆开后由于磁开路,永久磁铁会 ...

上下升降 只有快到达底部时才有阻力感 所以又不像电机故障 一直未能找到原因

网友(2019-02-25):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