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台联声牌的触摸屏功放机 面板触摸不灵

楼主(2019-01-24):
能不能修好 用按键代替行不行?发不了图片

网友:
这玩意都具备遥控,操纵遥控器即可,没必要管它触摸屏咋样。

网友:
看看有没有按键接口,还需要本身固件支持

网友:
感应的可以改 如果液晶屏就不好改了

楼主:
感应的 不是液晶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