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用6E2代换6E1出故障了,求解。

楼主(2019-01-24):
近日,修理一台标准6管机,因原机6E1严重老化了,改用一只6E2代换,,,,,
问题来了:一插上6E2,就收不了音,不插就没问题。
不插6E2时,AGC电压-2V左右,一插就变成-8V了,错在哪里了呢??

网友:
“”再错也就是高压电源线了,,,,我根本就没接啊”
必需接,不接栅极电子积累负压必然高最后截止。

网友:
直接代用吗?

楼主:
改了管脚引线,但1脚引线没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管脚引线,但1脚引线没变。

好像负 载电阻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负 载电阻得换

负载电阻没接,电源高压也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不同的,不能直接代用!

管座只接了三根线:第一中周次级接1脚,3、4脚接地,5脚接6.3V。

网友:
仔细检查接线吧

楼主:
一共就4根线,检查无数次了。
灯丝不会接错吧?
地线不会接错吧?
再错也就是高压电源线了,,,,我根本就没接啊。

网友:
        6E2与6E2不能直接代用,具体查查有关电路,再代用。

补充内容 (2019-1-24 14:22):
抱歉后面是6E1。

楼主:
估计讨论不出结果了,还是自己慢慢来找吧。

楼主:
不会犯直接代换的错误的,最多是接错线。

网友:
先把6E2拔了看看能不能收银,如果可以再插上,然后点亮6E2,那样灯丝接线没问题,肯定是剩下其中有一根线错了。

网友:
6E1电路(上海160A收音机):
6E1电路(上海144收音机):
6E2电路(红灯711收音机)

网友:
        首先祝贺乙猪兄本命年就要到了,其次按照白版提供的红灯711电路图中6E2经典接线,祝你马到成功!

网友:
猪哥哥要本命年了诸事大吉,仔细看看山鸡的电容是否又痒了,看样子中放自己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