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24):
朋友的德机,用的是德国励磁喇叭,励磁线圈内部断线,拆开找到断点,准备焊接,用刀片刮线头,发现不是铜线,怎么焊也焊不上,分析不清是什么材质,请知道的朋友和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干脆用铜漆包线重绕算了!

网友:
可能是铝线。

网友:
不是铜线,大概率是铝线,容易断,修好了也会再断。

网友:
2楼的提法很好,既然拆了,就从绕吧。

网友:
换线吧,断的地方容易再断

网友:
铝能焊,简单的用压接法

网友:
不会是铝线,而是一种电阻丝,用于串丝机中,起降压的作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银线???!!咱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银线???!!咱是来学习的~

应该是铝线,用磁铁试过,银线很好焊,所以不是银线,喇叭已修好,谢谢各位好友回复!

网友:
不管是什么线,轻刮绝缘体后,用铜线紧紧缠绕上去6至8圈再用锡焊好,最后用二合一胶固定于纸盆上。过一天就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