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星14寸CTR彩电亮度稍暗见图,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9-01-25):
求助:金星14寸CTR彩电亮度稍暗见图,求指教。谢谢。
1、更换了高压帽,高压无漏电情况了。
2、调整对比度变化明显
3、调整彩色浓度变化明显

本人技术很一般,修个收音机还行,彩电还真没玩过,网上查找说有一个“screen”旋钮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亮度,但是找不到。

请大师指教,感谢。。。

网友:
打开后盖  微调一下机内电路板上的副亮度(SUBBRIGHT) 或高压包下面的加速极旋钮,加速极调节标准以亮度最黑的时候不出现回扫线为宜。

网友:
稍微转一下这个就行了。

网友:
品相很好的小彩电,当年的价格1千多,很值得收藏,记得那时的工资约每月七八十元~~!

网友:
        看着没大毛病,前面的小盒子里没有调亮度的旋钮吗?

网友:
可能是显像管老化,单独给显像管加6.3v 电压,测测删阴之间电阻是多少。

网友:
老机亮度不够荧光屏老化的可能性很高,如果强行调亮会引起聚焦不良,散色诸多问题。提高灯丝供电效果会好一点,但有烧灯丝的风险,而且会加速老化。
还是当藏品收藏着吧。

网友:
把副亮度电位器调整一下就好了,2楼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灯丝电压加一点  找根线行输出上绕几圈当灯丝电压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明天逐一试试。。。。。。

网友:
老日立NP8C机芯,可顺时针调一下显像管尾板上的加速极电压(SCREEN),待出现回扫线后,再反方向回调2-3度左右。如亮度还不满意,再把亮度电位器置中,调整副亮度至亮度满意为至。我的C56-402至今还很好。

网友:
测下这个阴极电压屏幕最暗时是在百几十V左右记不清了

网友(2019-08-13):
看着显像管正常  不偏色

网友:
直接打开后盖,把行输出侧面两个旋钮,上面那个旋钮调清晰度,下面那个旋钮调亮度,看你图片上的亮度,拿个梅花螺丝掉旋转个15度角左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