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胆机电源变压器(电压调整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25):
原来自己改绕过一个100W胆机电源变压器(胆机静态工耗45W,6V6单端机),最后通过两次拆片增加次级匝数调整后才获得了成功(主要是第一次搞没有经验呀,走了些弯路 ),最后通过计算发现带载“电压调整率”交变直下降到1.18左右,和空载1.414差了不少,空载DC350,带载下降至290V左右。这个系数和变压器内阻、功率和所带的负载功耗都有关系,因此不同的变压器这个系数都不大相同。所以最近在改制另一个200W的FU19单端变压器时,这个值就不知道取多少合适了,取得不准的话,带载电压不对又要拆片重新调次级匝数较麻烦!还请教一下坛内的前辈们,我的这台机子设计带载静态功耗约60W(含灯丝功耗19W),整流后高压440V。屏流单边45mA。因带载和空载时取的这个值折算回次级的匝数是完全不同的,只能按带载时的系数计算才是准确的。现在不知道取多少合适,还请有经验的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高压绕组电流不够,一带载,电压就跌落很厉害。
所以,你把你设计电牛的参数写出来,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绕组电流不够,一带载,电压就跌落很厉害。
所以,你把你设计电牛的参数写出来,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不是新做变压器呀,是改制,用200W的控制变压器改,次级没有现成合适的高压,所以要重绕制。我的想法是把次级线圈拆掉,重新绕次级高压组。拆前测出初次级空载变压比,然后拆次级数圈数,反推计算出初级匝数,然后再根据带载系数计算出次级高压匝数。现有变压器为:功率200W,初380V/次24V,110V。
  怎么上传不了图呀!最近论坛

网友B:
多做几组抽头就有选择的余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做几组抽头就有选择的余地了。

可是可以,这样就是过赌了,运气不好就是一堆抽头  ,还是计算一下整个八九不离十的稳妥一点。

网友C:
变压器不外就是:铜阻和铁阻,问题是,你有办法测量和计算出,这两种参数么?如果没有,只能靠实验得出。

网友:
单端胆放的直流高压电流基本恒定,对电牛的要求不高,电压高点可以通过滤波电路进行调整;甲类推挽类似单端,乙类推挽的高压电流随输出功率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高压电源的内阻要尽量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不外就是:铜阻和铁阻,问题是,你有办法测量和计算出,这两种参数么?如果没有,只能靠实验得出。

我的意思也就是请有经验的老师帮忙推荐个经验值,或者有别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看过一份资料,一般可以取1.1-1.2左右。具体出处记不清了。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电路状态才行,比如是用晶体管整流还是电子管整流?而且电子管型号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输出电压,第一级滤波电容是多大等等。另外还要根据扼流圈的阻值、输出牛的压降、阴极电阻的压降,综合算出整流输出的电压值,最好根据手头的原件实际测出。

网友:
记得有一本书《青年无线电读本》(大概是这名子)里的附录中有一个表,是根据铁芯型号、输出功率,然后划一条线,按照交点数值,选取每伏匝数、线径等。但我现在找不到那本书了。

网友:
找到了,是《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晶体管整流,两级滤波每级75微(150电容串联),中间加3-5哼电感。

网友:
第一次试传图片,没有成功。JPEG格式的,小于550K

网友:
设计计算找两本书看看,不过我觉得太麻烦了,拆的时候数着来,每伏匝数一下就能算出来,绕回去时候按照这个比例绕就行,交流电压空载有效值基本由匝比决定,空载实验可以确定铁损,带载后的交流有效值=空载-铜损,其中铜损很好弄,量一下直流电阻就行
另外,模电课本讲的很清楚,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空载电压为交流电压最大值,负载电压一般为1.2倍交流电压有效值,和变压器的确有关系,但是也不会离谱到哪里去,再说了,要那么精准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晶体管整流,两级滤波每级75微(150电容串联),中间加3-5哼电感。

晶体管整流,同样取决于第一级滤波电容,有条件可以搭个简易电路模拟,就可以找出变压器次级的准确电压值,一般来说,输出电压为变压器次级电压的1.3倍,例如整流输出需要300V直流电压,相应变压器次级AC电压在231V左右。

如果能找到大功率电阻那就好办了,300V  6P1单端,总电流在100mA,就可以找一个3K欧的电阻,在整流输出端并联75微法的电容,可以测出相应的比例电压值。

网友:
希望楼主说的详细一些,我也想自己绕变压器。

网友D:
以红灯711收音机为例次级高压230VX2,6Z4整流,滤波电容40微法,输出直流高压255V,约为1.1倍。同样的电源变压器用于自制功放,改为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100微法,输出直流高压283V,约1.23倍。这个经验数据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红灯711收音机为例次级高压230VX2,6Z4整流,滤波电容40微法,输出直流高压255V,约为1.1倍。同样的电源 ...

感谢白版的指点,这样推算下来心里基本有数了,那这个红灯的变压器效率还挺高哦,效率达到了1.23/1.414*100%=86.9%,针对我改制的这个变压器,我在想另一种估数方法算出来好像也比较靠谱!就是直接用变压器的效率来算:比如高压带载电压需要450V,计算变压器的空载输出交流电压是多少:
=(450/1.414)/0.869=366V,变压器的交流空载输出电压需要达到366V 。感觉和用那个系数来算是一样的,这种算法只是要考虑变压器的效率取值合理性。(前提是用晶体管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