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8输出变压器波型测试

楼主(2019-01-25):
用2手Z11硅钢片绕了一对输出变压器,114硅钢片厚50mm左右,放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把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找出来测试一下了波型,信号发生器和初级串800欧电阻,次级并8欧电阻,信号发生器地和示波器地连接,请老烧朋友看看指导一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从波形看,这个牛很好!
当然,还要以实际电路测试为准,单端牛因为有磁隙,这个影响不容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看,这个牛很好!
当然,还要以实际电路测试为准,单端牛因为有磁隙,这个影响不容忽视。

谢谢朋友关注,朋友说得对的确是决定输出变压器质量的因素很多的,这次用示波器测试的参数1000HZ.5000HZ.的波型感觉比以前绕的的要好一些了。3K:16输出变压器波型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72047

网友:
高频谐振峰还略高些,频宽可以了

网友B:
请问LZ,次级接负载,初级为什么串联800欧姆电阻呢?如果不串联,什么波形?

信号函数发生器有高阻值和低阻值输出模式,有什么区别吗?

我一直没找到说明。低阻值是接近0欧姆输出?高阻值是50欧姆输出?我有个SPF-10就有这个设置。

网友C:
给你看看我的300B的波形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46302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次级接负载,初级为什么串联800欧姆电阻呢?如果不串联,什么波形?

信号函数发生器有高阻值和低 ...

你好朋友初级接串800Ω是应对电子管内阻,比如300B2A3内阻700一800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我的300B的波形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3023&extra=

你好朋友这个5k一10K的波型明显好过我这一对的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次级接负载,初级为什么串联800欧姆电阻呢?如果不串联,什么波形?

信号函数发生器有高阻值和低 ...

你好朋友我这个信号发生器没有高阻和低阻,不清楚这个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测量方波的时候应该打到DC档而不是AC档,否则输入隔直电容会严重影响低频测量精度。

非常感谢朋友指导,几年了示波器不是太会用昨天折腾2小时才出来波型呢,今晚就按朋友说的在测试一次,非常感谢。

网友E:
高频有点震铃,装机器可以并联一个小容量消振电阻。

网友:
应该说已经不错了,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有点震铃,装机器可以并联一个小容量消振电阻。

谢谢老烧朋友的指导。

网友:
不带感性负载的测试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F:
输出牛绕好了不要上,凡力水,就是现在说的浸漆,不要浸漆,什么道理?去看看某宝,店铺里出售700元----1500元的高价格牛,都是不浸漆的,测试结果也有,波形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牛绕好了不要上,凡力水,就是现在说的浸漆,不要浸漆,什么道理?去看看某宝,店铺里出售700元----150 ...

谢谢朋友的提示,以后再绕牛把同一个不浸绝缘漆的牛和浸绝缘漆的牛比较一下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