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又找来一种小体积的电流互感器,测了测:

楼主(2019-01-26):
今天一个厂家又送来一种电流互感器的样品。我初步测量了一番。厂家说是用坡莫合金做的环形铁芯。厂家提供的资料说工作频率是5赫兹到22000赫兹,变比是1:2000,穿绕了2000匝。似乎是性能不错的电流互感器。直流电阻是140欧姆,回头我再做几个热盘胆机的输入变压器。春节假期,摆弄它们了。请大家看看,我初步测量的结果,这种电流互感器,做输入变压器和矿石收音机的耳机阻抗变换器,是否有好的结果?我想参考大家的意见,我使用32Ω的耳机,该穿绕多少匝合适?请大家看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这种有灌封的,不好加绕。还是我拍的那种表面只有编织胶布的,加绕比较方便。

网友:
激光老师,多选择电压互感器吧,利用方便!如果用电流互感器,选择加绕组方便的,孔径大的!

网友:
这种板子上电流互感器不好用,电压互感器好用

这种板子上电流互感器不好用,电压互感器好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浇筑一体的,不好用,电压互感器可以拆开的,利用方便

网友:
再有体积大些总比体积小好,当然铁芯材质一样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浇筑一体的,不好用,电压互感器可以拆开的,利用方便

有开合式的电流互感器,只不过价格贵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开合式的电流互感器,只不过价格贵很多。

开合式一般是零序互感器,体积一般比较大,大多数不是坡莫合金的,再有接触面对性能影响大!

网友:
不管什么互感器,都是用来测量交流的,也就是说作为纯交流应用而设计的。而电子管输出有直流成分,估计到时候磁饱和问题将会很难处理。主要是坡莫合金磁导率非常高,作为交流耦合效率很高,但是加入直流后磁饱和也很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合式一般是零序互感器,体积一般比较大,大多数不是坡莫合金的,再有接触面对性能影响大!

开合式电流互感器,我手头也有一个样品。我测了一下,直流电阻为80多Ω,电感量在零点几到两亨变化。每次开合后结果不同。我把铁芯结合面仔细擦拭后电感量依旧在1-2亨之间变化。和这种小电流互感器上百亨的电感量相差甚远!我一直没作为考虑的范畴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合式电流互感器,我手头也有一个样品。我测了一下,直流电阻为80多Ω,电感量在零点几到两亨变化。每次 ...

是的,开合式的不必考虑,少见!没有推广价值!注意,铁芯太小!易饱和,动态上不去!最好选大点的!您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我自己留下许多比较大的微型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灌封的,不好加绕。还是我拍的那种表面只有编织胶布的,加绕比较方便。

我这个是问厂家要的样品。做产品研发。就有这一点好处。再就是沾了单位的光。哈哈!回头我再查查老兄说的那种。我这种,中间的孔洞有些小了,不好穿绕。不过百十圈,问题不大。再多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开合式的不必考虑,少见!没有推广价值!注意,铁芯太小!易饱和,动态上不去!最好选大点的!您的 ...

作为电子管的输入变压器用不了多大的功率,我找的这种电流互感器,承受0.5瓦的音频交流信号,应该不会有啥问题。一般电子管的输入,几十毫瓦到几百毫瓦的信号功率,应该没问题的。只要不过直流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请教楼主个问题吧

您这个合金的电感线圈,测量其Q值是多少啊,是不是也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个问题吧

您这个合金的电感线圈,测量其Q值是多少啊,是不是也很低啊??

我这里没有测量这种参数的仪器,我也不晓得它的Q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有测量这种参数的仪器,我也不晓得它的Q值。

1楼那个仪器测量的数据,右侧的0.788,第三张的5.861,什么东西?

网友:
这种微型电流互感器,其次级线圈有2000匝,而厂家推荐的负载电阻不大于100Ω。即便你按4倍超额使用。那么该绕组的阻抗也只有400Ω,那么加绕32Ω的绕组的话也要绕大约566匝。

网友:
能不能测一下分布电容。这对用它做电子管输入变压器的性能至关重要。或者测一下谐振频率,可以推算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给矿石收音机用的话,可以肯定的说——没用!小时候做矿石机,买不到高阻耳机,试过晶体管袖珍机的输 ...

呵呵,不见得。
没有的是你的8欧耳机,那玩意灵敏度太低了,还有晶体管机的变压器,变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