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德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1-26):
国产6U1可以直接代替ECH81变频管吗。两管的震荡线圈可通用吗。老德机震荡线圈不行了。。谢谢。又上不了图了。

网友:
功能一样就可以替换,就是外围原件的变动多少问题了!我有一个美国调频机,所有管子都换成国产管子了!就是外围电路改动得比较多!

网友:
注意,改造完就不值钱了

网友:
6U1的管脚与ECH81完全相同,可以替代。

网友:
要求不高,可替代。

网友A:
6U1特性类似苏式6И1П,欧式ECH81,美式6AJ8和捷式6CH40,这些电子管以后都可以用国产6U1代用。

网友B:
两者参数一样可以互相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参数一样可以互相替代。

谢谢;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U1特性类似苏式6И1П,欧式ECH81,美式6AJ8和捷式6CH40,这些电子管以后都可以用国产6U1代用。

谢谢正需要此资料,,不过保守点,我用6NI和6N2带用过ECC85也能酬和用,低放和调频。还用6P14带用过放大5级管。型号忘了。行吗。是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哈。

网友:
把滤波改成l或者厂型滤波试试看我楞琢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