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6K4帘栅压大小?

楼主(2019-01-26):
正修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直流工作点都正常范围,唯独6K4帘栅压高达150V,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老化?换管试试。屏压,栅压是多少。

楼主:
214V,栅压还量,一会换管再测。

楼主:
换管后测量正常了,原管子老化后帘栅压高出一倍。谢谢

网友:
上海144收音机6K4帘栅压正常值为75V左右,经验证明该管很容易老化,特别是像红灯711等阴极接地的电路,如果出现因6K4老化引起的高频自激,可以把阴极电阻加大试一下。

网友:
应该就是管子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