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663-2-6型A声音很小很小

楼主(2019-01-26):
买了一台美多633-2-6A电子管收音机,发现声音很小很小,拾音和收音都很小。电位器好像不能控制音量,调整电位器音量没有变化 清理了一下电位器声音还是没有变化。请教一下大家,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先检查灯丝电源供电是否是交流6.3V,第二步检查高压乙电供电电压是否在直流200V以上,第三步检查扬声器是否完好,第四步检查6P1各级电压是否正常,第五步检查6P1栅极耦合电容是否完好,第六步检查6N2音频电压放大级屏极电压是否正常,第七步检查6N2栅极耦合电容是否完好。以上七步检查如果都正常,则音频放大部分都正常,用手接触改锥的金属部分去触碰6N2栅极耦合电容,喇叭应有很大的嗡嗡交流声。然后检查音量电位器和检波器部分,最后检查高频部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我晚上回去看看。原主人换过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取掉了220/110V变化插,输入变压器接线和原机接线有些变化。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586215812580&ut_sk=1.W37TTXkCyIADAGX%252B0ahl%252B0t1_21407387_1548563484189.Copy.detail.586215812580.1704639082&forceFlush=1在闲鱼上有视频,大家可以帮我听听声音。论坛上用手机传图片不方便。

网友:
波段开关打到拾音档,音量开到一半,手摸一下拾音插孔不接地那一个,喇叭应该叫得很响。如果声音很弱说明输出变压器初级将断线,或并联的纸介电容短路,或6N2老化失效。6N2屏极到地有个100p电容有时候也爱短路。

网友A:
音量电位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坏了

测了?好的?那就用感应信号法,从后级往前一级一级的往前试吧

网友:
        把音量开最大从音量电位器中心接线片,用手捏住改锥接触中心接片,这时应该有很大的交流声,如果没有就检查电源部分,检查喇叭、输出变压器、6P1、6N2、等等低放部分。

网友:
用欧姆X1档测试输出变压器初级,喇叭应当有卡拉声,开机碰触6P1栅极(7脚)应当有交流声,碰触电位器中心头应当有较大的交流声。测试6P1屏极、帘栅极和阴极电压,测试电压放大级6N2屏极电压。

网友B:
楼主是想要出掉吧? 标价已经有了,看东西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要出掉吧? 标价已经有了,看东西还不错。

其实不想出,我是挂在那里耍的,你看我在闲鱼,和转转没有卖过一件东西。都是买进东西。这里发照片有大小限制,比较麻烦。我还是想把它修好,自己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什么机子?晶体管吧?咋输入输出的。中周吗??

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可能是6P1老化了,因为最近常听的一台66A也是这个毛病,检查工作点电压均正常,最后查出是6P14老化窗口变成镜子了,换新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什么机子?晶体管吧?咋输入输出的。中周吗??

是啊,七百多天一件没卖。刚开始觉得奇怪,原来如此。楼主有何高招可以卖不掉,是出价高些吗?

网友:
1,喇叭2低放功放替换检查3灯丝亮的话查高压4耦合电容5卖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我晚上回去看看。原主人换过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取掉了220/110V变化插,输入变压 ...

够全面够专业。支持

网友(2019-03-10):
我有一台没声音 不知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台美多663-2-6A声音洪亮,悦耳。

卖我一台 可以不

网友:
上闲鱼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