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弃一个旧电脑

楼主(2019-01-27):
家中一台DELL P4 的旧电脑,巳经用了很多年了(可能有十多年了吧)! 到现在还未坏,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但这台电脑实在太老了,工作起来也力不从心了。无办法我只有把它丢弃了。
丢之前我把电源及DVD/RW拆下来留下。也不知还有什么可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个固态硬盘,速度马上飞升。最起码开机飞快。

这是最好的建议!我上网电脑就是用固态盘,好用!

网友C:
硬盘留着吧,10多年了,应该积淀了很多资料、照片等,其他视情况了,主板CPU内存肯定要扔了,如果想升级,机箱也还能用

网友B:
装个固态硬盘,速度马上飞升。最起码开机飞快。

网友D:
别扔,还可以当烧烤箱用。

网友E:
现在的计算机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就要被淘汰了~~~!

网友F:
太古董了,扔掉吧

网友G:
壳留着,买块合适的主板升下级

网友H:
老电脑就是箱子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古董了,扔掉吧

你说得对!不过就是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箱是通用的。

其实,加内存条到2G,电脑还可以用。

我已经把内存加到4G了!但用起来有时还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壳留着,买块合适的主板升下级

不留了。买整机比装机省心。就是不知里面还有什么可拆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电脑就是箱子扎实

是的!留着或者可以省去买小櫈子的钱!

网友J:
4G内存再加上固态硬盘,操作系统用XP,P4也许还可以凑合几年。

网友K:
P4电脑10年前就全扔光了,这个大火炉不扔的话,电费都够买几台全新的机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4G内存再加上固态硬盘,操作系统用XP,P4也许还可以凑合几年。

电费不划算,当年的 P4 王者还不如现在一个手机 CPU(当然后者大多数时候不能长时间全速工作)。

(Core)i7 都到第九代了,P4 和 i7 之间还隔了一个 Core/Core 2 世代,矿坛总是有一种老就是好的思潮...

但,老的电脑效费比低,费电啊

网友M:
Dell的机箱不能使用普通主板。

网友:
这电脑配置太低了!

网友:
p4太老了,不能干什么了,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机箱是通用的。

其实,加内存条到2G,电脑还可以用。

品牌机的机箱可未必全部通用,要看挡板和电源,运气好的,全部通用,运气不好,发现挡板不可拆,和机箱钢板是一体的,电源接口或外形也是特制。

或者干脆主板安装孔对不上,对上了,发现前置usb和音频接口对不上,应为那几个孔不是用电缆的,是直接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4G内存再加上固态硬盘,操作系统用XP,P4也许还可以凑合几年。

我用360测过,不是硬盘和内存的问题。是CPU的问题,可能是CPU忙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固态硬盘,速度马上飞升。最起码开机飞快。

很多年前我买的一台eeepc是用32G的固态硬盘的,但用起来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好的建议!我上网电脑就是用固态盘,好用!

或者现在的固态硬盘技术比以前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留着吧,10多年了,应该积淀了很多资料、照片等,其他视情况了,主板CPU内存肯定要扔了,如果想升级, ...

内存也要扔?我手上还有十多条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扔,还可以当烧烤箱用。

我是在那里看过,真的有人拿来做烧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计算机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就要被淘汰了~~~!

人老了,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P4电脑10年前就全扔光了,这个大火炉不扔的话,电费都够买几台全新的机器了。

那我真的失掉好几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费不划算,当年的 P4 王者还不如现在一个手机 CPU(当然后者大多数时候不能长时间全速工作)。

(Cor ...

追不上了!希望兔子睡一下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Dell的机箱不能使用普通主板。

谢谢提醒!当机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