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s3030dd电压示数跳动

楼主(2019-01-27):
通电后有输出,但是数字表头示数一直在上下一伏左右跳动,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稳定无跳动,但是示数一直在跳动,已经更换过四个电位器(下面五张图为跳动幅度及实测电压),请问各位坛友这是什么器件故障?

网友:
什么毛病不知道,不会算卦,有问题是真的。接个小阻值电阻,比如10欧,看看如何--电流跳不跳就知道了。

网友:
里面输出端口负载放电电阻坏了还是电容不良?表头分辨和表头电源?用其它稳压电源给表头测试看看

网友:
三十块卖给我算了吧。

网友(2019-02-27):
查查表头供电,

网友:
看一下是实际电压输出有变化还是单纯电压表有变化,再对症下药

网友:
表头问题,表头积分电容问题,通病,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