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6n3调频高频头

楼主(2019-01-27):
自从06年在废品站手机了一台飞跃150扩音机,有了想做电子管功放的想法,便结识了矿坛,学到了很多知识,终于完成 手台807功放
807单端
后来发现胆调频的帖子就认真研读,于是有了 想做一台胆调频的冲动,这一冲动就是两年,因为时间加上个人比较懒所以一直搁置,今年的生意不好,时间上就比较富裕了,利用腊月的功夫 再次拜读各位大咖的高频头帖子,特别是陈老师,在陈老师的帖子里学到了很多无线电的知识。
于是制定了两个方案,一个6N1加6A2的方案 ,因为手里有这几个管子,咨询了各位前辈,推荐了第二套方案,6N3不调谐高放加混频,半个6N3本振见图

特别借鉴了 不知道啊 老师第8届参赛作品,拜读N次细细体味认真研读解惑各个自己内心的疑问
上图先
下料,304不锈钢

后来重新加工了一块小7脚改9脚座
本振覆盖76到108,接上混频能收到不少台,用的车机的中放 ,本地效果非常好,中央台灵敏度差点,可能没有天线的原因

加工了中放板

视频怎么上传

补充内容 (2019-1-27 22:34):
//v.youku.com/v_show/id_XNDAzMzYzNzI4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16d98e92310e7fb76db0e41bcaab1f4e8请自行复制到浏览器打开视频

补充内容 (2019-1-27 22:42):
v.youku.com/v_show/id_XNDAzMzYzNzI4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16d98e92310e7fb76db0e41bcaab1f4e8请自行复制到浏览器打开视频

楼主:
版主开放下视频链接权限

网友A:
不错 这个高频头焊接 调试好接收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搭棚的FM高频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棚的FM高频头,厉害!

随便搞搞,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这个高频头焊接 调试好接收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是,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这回算入正道了,搭棚成功,祝贺!

网友C:
本振覆盖76到108,接上混频能收到不少台,用的车机的中放 ,本地效果非常好----------你这个接的车机的中放电路,具体是怎么接的,能给个详细的图示不,这个不考虑阻抗问题?也想这样试下手头的收音板,利用上面的中放电路,高频头用电子管的。

网友D:
搭车问下各位高手,我也用此图装了个高频头,只装了本振和混频,收音效果不错,成品机收到的台都收到了,只是个别台信号稍弱,但把高放接上后反而效果不行,声音变小,只能收到几个强台。管子用的6N1或6N11,两只管都一样,6N11效果更好些,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各位高手,我也用此图装了个高频头,只装了本振和混频,收音效果不错,成品机收到的台都收到了,只 ...

说明高放部分没起作用,得重新布线及调试。

网友:
楼主下血本了啊。

楼主:
接上天线就好了,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覆盖76到108,接上混频能收到不少台,用的车机的中放 ,本地效果非常好----------你这个接的车机的中放 ...

中频输出直接接车机中频输入,简单的办法把车机高频头拆掉,有定义直接接上就行

网友A:
高频头如果有心能做成PCB板 焊接 调试相对搭棚焊容易 缩短各个原件焊接引线减小分布电容灵敏度不会低 图片里是矿坛朋友6N3高频头的PCB板 可以借鉴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如果有心能做成PCB板 焊接 调试相对搭棚焊容易 缩短各个原件焊接引线减小分布电容灵敏度不会低 图片 ...

谢谢,新买的长拉杆天线到了,装上之后灵敏度高,清晰无杂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明高放部分没起作用,得重新布线及调试。

谢谢指导,继续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继续研究中

电子管FM电路,比拼的是布局、工艺。

网友:
中频变压器初级在内次级在外这样叠在一起,是单调谐的吗,很多人两线圈都是离开一段距离的,这样好像只能放一个磁芯,好吗。

网友F:
一直想做胆FM,但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想做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都没时间。这不,又要去带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做胆FM,但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想做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都没时间。这不,又要去带孙了。

这是事实,中国人一生也很少有自己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事实,中国人一生也很少有自己的时间

效果怎么样啊,可以换美国的5670管子试一下

网友G:
做的挺好。。提个建议。闲置了半个6N3,高放电路可以考虑用整个6N3采用阴地栅地电路,这也是“洋机”普遍采用的电路,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也是这种电路。其优点是具有和三极管相当的低杂波电平,却又有和五级管高放级相当的增益和工作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挺好。。提个建议。闲置了半个6N3,高放电路可以考虑用整个6N3采用阴地栅地电路,这也是“洋 ...

好的,学习一下,有时间改进一下

网友:
金工技术不错,看起来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挺好。。提个建议。闲置了半个6N3,高放电路可以考虑用整个6N3采用阴地栅地电路,这也是“洋 ...

老师您说的这个电路有图借鉴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说的这个电路有图借鉴吗?

国外进口FM收音机有些应用,这里一个外牌收音机电路都没有下载。另外也没收集有关FM电路,只是下载了近期的几本书除掉香港的一本之外(没有高放)都是晶体管的,这样只能把仅有的他人电路图上传。
电视1-5频道48-92MHz。FM  87MHz~108MHz。增补1频道 112.25MHz——增补7频道 160.25MHz  6——12频道167——223MHz。接收都是调频波原理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外进口FM收音机有些应用,这里一个外牌收音机电路都没有下载。另外也没收集有关FM电路,只是下载了近期 ...

谢谢,有时间搞一搞,开工了,只能抽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外进口FM收音机有些应用,这里一个外牌收音机电路都没有下载。另外也没收集有关FM电路,只是下载了近期 ...

年前听一位老师说把6N3用到250v高压,今天看到了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外进口FM收音机有些应用,这里一个外牌收音机电路都没有下载。另外也没收集有关FM电路,只是下载了近期 ...

请问于老师这个天线怎么做 电感参数,还有可变电容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于老师这个天线怎么做 电感参数,还有可变电容如何调整

你不是已经制作好了6N3高频头,这个就是采取不同的电路,对LC谐振频率不变,也就是用你原来的电感线圈以及可变电容略加调整(分布电容关系)就可以了。至于天线如果是只通过小电容进入就是75欧输入(拉杆,半波振子天线)如果是电路图上面电感交连引入就是300欧采用折合振子天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于老师这个天线怎么做 电感参数,还有可变电容如何调整

啊,那个阴屏电感,你试试线圈桶内径5mm用0.64线绕38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啊,那个阴屏电感,你试试线圈桶内径5mm用0.64线绕38匝。

好的,老师,谢谢耐心解答,真好手里还富裕两个6n3,按您的图再做一个试试,之前那个就不动了,弄响挺不易的

网友(2019-09-09):
正在做单灯高频头。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