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怎么一插入av信号就黑屏啊

楼主(2019-01-27):
  液晶电视怎么一插入av信号就黑屏啊,这个主板是组装的,开机蓝屏,vga信号正常,只要插入av输入信号线就给屏

网友:
换台电视,可能是机顶盒没有信号

楼主:
机顶盒有信号的

网友:
看  看  电  源 板 上 的 电 容

网友:
康佳也有这毛病

网友:
进入工厂调试模式,复一下位,就OK了。

软件出错所致。

楼主:
这个电视是组装的,没遥控器,

网友:
有的机器视频、音频都要加上才疔,我的飞利浦就是这样,有次搬动把一路音频线弄断看不了,一查才发现这个问题,楼主试试看

网友:
换机顶盒或用户碟机视频输出试试,有的组装板接线不规范,没接好地线和电源负极线,使机顶盒和主板之间存在电位差造成主板死机芯片工作不正常。

楼主:
我试了点歌机,有声音,黑屏,是老式的,试电视盒子没反应

楼主:
复位了还是那个样啊

网友:
电源芯片看看是不是fan6755?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看

网友:
如果是智能电视,先升级一下试试

楼主:
不是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