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t7+6p14单端制作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28):
昨天用了一天的时间做了台12at7+6p14单端,开机后没有交流声但是失严重,

12at7电子管参数

12at7电子管参数

焊接图

焊接图
,原件按照图上原件使用,测得,12att阳极电压106V,阴极电压1.6V左右,6p14阳极电压262V,栅极电压250V,阴极电压6.7V左右,阴极电阻120欧姆。还未加2K负反馈电阻。测值是昨天晚上测的。声音开大了就破音,电位器在最小声处有刺耳的高频。请教老师们哪里出了问题。

电路图用的是200B老师的图

电路图用的是200B老师的图

焊接图

焊接图

完工图

完工图

楼主:
哪位老师做过这个机器,或是手上有这个机器的能看看各点的工作电压?

楼主:
实际做的时候没有用4.7k电阻,用了个3k和1.5k电阻,两个声道从主滤波电容处就分开,图上看到的大飞利浦电容后面跟的是3k电阻47UF滤波,后面跟的1.5K电阻47UF滤波,电源次级电压250-0-250,5Z3整流后接了个10UF的电解再接电感后进主滤波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牛相位不对,有自激?

网友B:
6p14阳极电压262V,栅极电压250V,阴极电压6.7V左右
栅极电压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阳极电压262V,栅极电压250V,阴极电压6.7V左右
栅极电压250V????

9脚电压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牛相位不对,有自激?

相位没有问题,检查了。关键是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阳极电压262V,栅极电压250V,阴极电压6.7V左右
栅极电压250V????

昨晚测得,凭着记忆把数字标上了,彗星老师要是对工作点电压有疑问,可以帮忙看看正确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我好去调整。

这个是测量电压

这个是测量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测得,凭着记忆把数字标上了,彗星老师要是对工作点电压有疑问,可以帮忙看看正确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我 ...

6P14的工作点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管子灵敏度很高,比较容易自激,可在栅极串联个1K的小电阻试试看。你图纸上那个250V是二栅电压,我错以为是栅极电压了。前级电压放大我没用过这个型号的管子,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的工作点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管子灵敏度很高,比较容易自激,可在栅极串联个1K的小电阻试试看。你图 ...

没事,我刚一看您的回复,我一下懵逼了,以为我说错了,赶紧在图上标识出来参数。6p14的工作电压应该在范围,现在就是12at7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工作点没有大问题,破音有几个原因,1、输出变压器铁芯过小,初级直流电阻过大;2、栅偏压低、输入信号过大;3、电源内阻过大等。12AT7电子管手册数据有误,屏压250V内阻10.9K,而不是9.4M。6P14互导高容易自激,可以在栅极串一1~10K电阻,R211可以减小到270K,建议阴极电阻从120欧姆加大到150欧姆(德机EL84阴极电阻多取150欧姆)。负反馈电阻要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点没有大问题,破音有几个原因,1、输出变压器铁芯过小,初级直流电阻过大;2、栅偏压低、输入信号过大 ...

谢谢白版主,牛用的是套牛,某潘的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回去把阴极电阻加大点试试。

网友C:
LPS1001牛初级直流电阻达42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S1001牛初级直流电阻达420欧姆。

就是这套变压器,电源也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S1001牛初级直流电阻达420欧姆。

12at7的工作点也没有问题吗白版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at7的工作点也没有问题吗白版主

12AT7工作点没什么问题。

音量拧到最大有很小的刺耳噪声,我怀疑这时 12AT7自激振荡了。

网友E:
会不会是输入电平过高。

网友F:
版版说的对,建议在12AT7的栅极串10K电阻试试。一般引起自激的根本原因还是走线和布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AT7工作点没什么问题。

音量拧到最大有很小的刺耳噪声,我怀疑这时 12AT7自激振荡了。

1.怀疑电位器有问题,把电器用酒精喷的洗了下,
2.在6p14的2脚串了个1.2k的电阻。
声音居然正常了,但是加了负反馈后,就又出现尖尖的响声,断开负反馈就没有了。1.2k是不是小了,其次感觉低音发蒙,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输入电平过高。

手机当音源测试使用

网友E:
把手机输出音量調小点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版说的对,建议在12AT7的栅极串10K电阻试试。一般引起自激的根本原因还是走线和布局的问题。

机内不焊接图已上传,请看看哪里不合适引起的自激,请指教,现在一点点交流声都没有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手机输出音量調小点一試。

接了负反馈,大小音量都会自激。不接负反馈就没有问题

网友E:
把出端,接地和接反饋电阻調接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出端,接地和接反饋电阻調接一下即可。

没看懂,能否详细说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看懂,能否详细说下

就是把输出变压器次级两端对调一下。

网友:
就是把接地线和返饋电阻二个接头,对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把输出变压器次级两端对调一下。

0和8欧姆端子对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0和8欧姆端子对调?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负反馈,大小音量都会自激。不接负反馈就没有问题

那就是反馈接成正反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0和8欧姆端子对调?

如果你没有4欧输出,或者不用4欧输出,那就0和8对调,如果有4欧,那就只能对调初级的P与B了。

网友H:
这个电路我也做了一台,某潘的电源牛,输出牛坛里收的,用76片的,没有什么问题。一次成功出声。搭棚焊一根母线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没有4欧输出,或者不用4欧输出,那就0和8对调,如果有4欧,那就只能对调初级的P与B了。

是0-4-8结构的输出牛。我回去把p  和b对掉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我也做了一台,某潘的电源牛,输出牛坛里收的,用76片的,没有什么问题。一次成功出声。搭棚焊一根 ...

有图可看看您内部结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图可看看您内部结构

不好意思机器不在手里,没法拍照。母线就是从电位一直连到滤波电容,各管接地的电阻电容分别接在经过的母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机器不在手里,没法拍照。母线就是从电位一直连到滤波电容,各管接地的电阻电容分别接在经过的母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