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2电源,求助(续1)

楼主(2019-01-28):
工作原理图类似图片,矿坛找的。

楼主:
为什么前面发的没有了?

楼主:
龙威PS302电源,求助
在闲鱼淘了个龙威PS302,有显示,都是000,且不可调。到货后开盖检查,发现电源变压器松动,面板输出接线板被打破一角,幸好部影响使用;调节板被隐形折断。处理好这些后,进一步检查发现,主板上调节电位器VR103坏死。

通电检查,面板显示000,CC红灯亮,调节任何旋钮均没有反应。再查内部,发现电压表测量引线接反,导致CC灯常亮; 输出电阻0R18被换成18R; 两个继电器外加电没有反应,坏!整流桥及调整管D1047完好。
由于手头没有电阻0R18,暂用0R30试代;在网上找了个龙威303的维修贴,看到VR103是用103的电位器,换上;继电器,换上;接错的引线,改过来;再通电试机,电压、电流表已不再是000了!而且电流调节有反应,但电压始终是14.3V,不能调节。但可以带负载,只是电流指示是反的,即工作电流大,指示数字小。

分析这个电源电路原理,类似于下图,只是把图中的两块1458和两块301用一块324代用。

现在的问题是:电流调节正常,只是显示数值不足,也可以调到000;
电压调节在324的13脚有0~-12V变化,但14脚没有反应,始终输出+12V.
请坛上的老师解惑,谢谢!

元件面

元件面

网友:
想修好靠侥幸是不行的,仔细的画出图,或者搜索图纸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可以直接用这个电路图.  量电压时,参考地为输出+(正极)

龙威

龙威

网友:
你找的这个图不知道是谁抄的,有地方肯定是抄错了。
不过你维修可以参考。
1、你确认TL431基准电压,以及放大后的基准电压,LM324,可调电位器和正负供电电压没有问题
2、CC,CV的两个二极管4148,断开一个,把那个没问题的一路断开。单独调试有问题的那一路。
3、不要用上面的显示,用独立的万用表测量输出。
4、用万用表测量可调电位器的输出端,(断开电位器输出和运放的输入来测量)是基于基准电压来分压,自己计算一下,如果输出电压能调,则没问题。
5、看你的问题好像是输出电压不变化,检查输出端的2个分压电阻,这是固定最高输出电压的。如果失效自己计算一下更换。如果没失效一般就是运放的问题。
根据你的情况,以上几个步骤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
电流调节正常,只是显示数值不足,也可以调到000;
你断开显示部分,用万用表单独测量电流,看正常否。
如果用万用表单独测量电流正常,那就是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简化图,你一看就知道了。
怎么对症下药。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的老师,电源已基本修好。电压、电流都可调,显示也准确。分析原因主要是对该电路原理上输出正要接地理解不透,至使维修时走了弯路。但由于手头没有R018功率电阻,暂时用R020代替。最大输出电流在低挡时只有0.77A,        高档只有1.55A,调节VR102(低挡)几乎没有变化。这是R102(R103)变大或是IREF只有-6V的原因?还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给你一份龙威的维修资料慢慢查吧,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修的

楼主:
谢谢hailong老师的资料,资料里把原理讲的透彻,学习后再开工。

楼主:
晚上继续工作,首先试着把IREF的调节电压调节电阻由10K改为5K(在原位再并一只10K电阻),再开机调节,果然有效!用2.9A工作10分钟,电压表没有数字跳动,手摸变压器线包有温感,电源散热片大约30-40度.短时间使用应该没有问题!302变成303了!

网友:
珍贵资料 保存备用

网友:
技术贴怎能不留名

网友:
30V可调电源维修记号

网友:
好帖子,谢谢楼主以及楼上各位的分析分享。。

楼主:
根据在坛内搜索的资料,进一步把低电流档改为显示mA:首先把R213换到R212的位置上,再把电位器调节板上空着的三个孔装上小接插件,这三根线的接法是:中心线接R212一端,mA档线接GC7137第三脚,A档线接GC7137第五脚(就是原R213的接脚)。之后再断开电位器调节板上的R301和VR305,用一个10K绕线电位器代替之,通电后接数字表仔细调整。调整的过程要细心,反复多次才可以。我是根据初步调节的数字,换成相近的较小的固定电阻,再加一只560欧姆的小绕线电位器才最终搞定!看图不说!

网友:
很好,楼主技术好,讲解也很详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