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教500型万用表

楼主(2019-01-28):
继上次求教后,在坛友们的无私帮助下,知道了表头的测试方法,经测量知表头没坏,但各个挡位测量时指针均不动,因此继续求教各位坛友:500型万用表有保险管吗?为何会造成各挡测量指针都不动?谢谢各位!

网友:
没解啦,加入矿坛多年啦,你不大长进,图看不懂,怎么办?建议对照线路图研究,研究吧。并不难,就是几个接触点。

网友A:
既然测得表头是好的,而各测试挡均不起作用。那就是表头没有得到电流,而且各挡都一样,是共性问题,应该定位在表头回路连接上,可以查一查相关的连接线和接触点。

网友B:
测一个交流220V,拍图大家看看,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个交流220V,拍图大家看看,表的情况。

电压太高不太好。

还是测个电池上来看看比较好。

网友:
        既然各档位都不动,怎么测量的表头没坏,如果单测表头是通的,就是说指针是摆动的,那就是从表笔插座到表头中间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C:
楼主还是找份图吧. 图看懂了就会修了. 500型表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找份图吧. 图看懂了就会修了. 500型表很简单

这话说的非常在理,图纸看懂就不需要问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测得表头是好的,而各测试挡均不起作用。那就是表头没有得到电流,而且各挡都一样,是共性问题,应该定 ...

朋友所言极是。

楼主:
万用表用过但没修改,谢谢大家,听从楼上各位朋友的意见,找图纸好好研究一下,有问题再来叨扰。

楼主:
想问问各位前辈,这个万用表有没有像其他的表一样,有一个保险管做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各位前辈,这个万用表有没有像其他的表一样,有一个保险管做保护?

有些500型表有保险管在红表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500型表有保险管在红表笔里

回朋友,这付表笔是后来配的,不是原装表笔,打开看了一下,没有保险管。开来要拆开开关看看触点是否氧化了。

网友:
万用表表头完好而做测试时表针不动,问题本质是没有测试电流流过表头。
A,表内接线不正确,
B,测试表笔有开路;
C,测试电路中表头回路元件或连线有开路。

网友:
先检查与表头串联的电阻

网友:
在论坛上找一位最近的坛友,带表登门拜访。

网友:
不要这么懒。。。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哦

网友D:
这是500型万能表电路,顺着电压或电流档测试有关电阻和触点慢慢找。

网友E:
        你最起码要有另外一只万用表,用电阻档去检查500电路的通断,从表笔开始到插座到内部电路,如果各档位都不好使,估计不是各档得分线路,应该是干线,重点查表笔插座,等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最起码要有另外一只万用表,用电阻档去检查500电路的通断,从表笔开始到插座到内部电路,如果各 ...

谢谢指点,会按你建议查的,有结果会向大家汇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500型万能表电路,顺着电压或电流档测试有关电阻和触点慢慢找。

谢谢白版主的建议。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话,为了以后能用好这万用表,你也应该把这图学习看懂

网友:
你的表如果连50微安档测电流表针都不动,问题很可能出在1.4K的可调电阻器上(断丝)。

网友:
我觉得表头连接线应该仔细检查,虚焊的情况多。

网友:
热心朋友真的不少............

楼主:
谢谢各位,一定要把它修好。

网友F(2019-03-15):
不论是内磁还是外磁的,动圈与磁铁之间有脏东西,动圈被别住了,仔细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论是内磁还是外磁的,动圈与磁铁之间有脏东西,动圈被别住了,仔细清理一下。

         谢谢指点

网友G:
不要把表头拆散,容易失磁,用窄胶带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把表头拆散,容易失磁,用窄胶带粘出来。

    谢谢指点

网友H:
先用其它方法试试看表笔是不是好的,再看看保险丝有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用其它方法试试看表笔是不是好的,再看看保险丝有没有断。

保险丝在哪个位置?

网友I(2020-04-20):
和我的网名一样--古道西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我的网名一样--古道西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500型万能表电路,顺着电压或电流档测试有关电阻和触点慢慢找。

希望你发的这张500电路图的标值是最准确的。

网友(2022-08-02):
老表和新表电阻的阻值不一样,难搞

网友J:
这500型万用表修几年了也不见结果

楼主(2022-09-01):
引用 网友J:
这500型万用表修几年了也不见结果

呵呵***************

网友K:
以前用过一个四川产的MF500-K型万用表 档位开关装在一个胶木仓盒里面  绝缘性能比其他500还要好一些 丢地下室里面 也不怕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用过一个四川产的MF500-K型万用表 档位开关装在一个胶木仓盒里面  绝缘性能比其他500还要好一些 丢地下 ...

好啊慢慢修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