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步进电位器

楼主(2019-01-29):
   现在步进电位器用的日渐增多,网上成品档数较少(25档以下),音量控制不够精细。进口档数多的步进电位器价格昂贵,不是我等消费起的,
所以想自制,初步定为50档(转49下)。分压及分流式都想尝试一下,电阻采用国产金属膜1/4w的。至于美国DALE,日本光音等进口电阻,价格
不低,主要是凑齐一套非常困难。用1/4W的电阻主要考虑体积问题,电位器尺寸初定为40mmX40mm,电阻内安装,方便加屏蔽罩,厚度视分压
式及分流式不同,约35mm至55mm。
   经查阅资料,对数式电位器阻值与角度的曲线,一半角度的阻值约为总阻值的10%。经过计算,衰减40dB时,符合上述曲线,小于40dB时一半
角度的阻值大于总阻值的10%,大于40dB时则小于总阻值的10%。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另:电阻采用国产金属膜1/4w的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多关照!

分流、分压式步进电位器各有弊端,,,,;

请你先阅读百度百科关于等响的定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1176458?fr=aladdin

参看等响曲线,步进电位器并不是“粗“分级电位器,其作用是产生曲线补偿人耳对声音响度的悟会悟解

使听的音乐更自然,更接近原声,而不必开至上百分贝才能听清各频谱细节.伤害听觉神经,以及影响邻居.

网友:
实际上买个也不是太贵~~~!

网友:
既然采用步进式的,为什么要局限于普通的对数式音量电位器形式?输入输出阻抗基本恒定不更好吗?采用倒L型电阻衰减网络,定出每档衰减多少分贝,然后计算电阻。

网友:
步进电位器每档电阻可以计算出来,也可以通过查表获得。

楼主:
对不起,来晚了。
电阻都能计算。现在按每档—1dB衰减计算后,曲线与资料上的不吻合。旋转一半角度时,阻值只占总阻值
的百分之五点几,是不是偏小?用普通电阻噪声大不大?

网友:
能听出来与使用电位器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各位DX,网上卖的步进式电位器触点大多为镀银,厚度最多十几微米,动臂的接触面积有限,耐磨性可想而知,日本一款步进式电位器价格几千元,触点镀金,厚度仅四微米,产品介绍寿命50000次,你们信吗?
本人想自制的电位器触点采用银丝,纯度99.9,直径0.5mm,即500微米,动臂的接触部分亦为银丝,预计
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根据步进式电位器的结构,换挡都是先通后断,发现一个问题,当处于通未断时,分压式比下一档输出要小,
感觉怪怪的,档位越少越明显。分流式影响不大,但阻抗一下减小一倍,对电路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为啥不考虑编码电位器?

楼主:
编码电位器体积太大,本人对石机元件不太感冒,况且是用在功放最前端。

网友:
50档每档-1dB,那么最低档是衰减-48dB(除去最大的0dB直通档和最后的关闭档),也就是最小音量档是最大音量档的1/251电平。是否足够小呢?若最大音量时的声音有100dB,则最小音量档的声音也有52dB!

网友:
50档每档-1dB,假定输入输出阻抗为5.1k,则需要620Ω电阻49只,47k电阻49只,5.1k电阻1只。

楼主:
楼上:你的算法为线性电位器。音量电位器一般为对数式。
电位器其实就是个分压器或分流器。线性式旋转角度与阻值的关系为直线,对数式为曲线,衰减的分贝数不同,曲线也不同,但一定是对数曲线。衰减的分贝数从资料上看,国际上一般规定为48分贝,国产电位器一般为40分贝,可能比较适合国人的听感吧。以上只是个人拙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的算法为线性电位器。音量电位器一般为对数式。
电位器其实就是个分压器或分流器。线性式旋转角度 ...

谁说的,是对数的好吧,相邻两档间衰减值(分贝数)都一样。是倒L型衰减网络,不是简单的电阻分压哦!

楼主:
楼上算的是分压式还是分流式?电阻阻值不可能都一样吧?这样电阻太容易配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算的是分压式还是分流式?电阻阻值不可能都一样吧?这样电阻太容易配套了。

那说明你看不懂啦

网友B:
就用电阻分压算给你看,从后(最小音量档)往前算:5.1K与620Ω串联后衰减是多少?是否是lg(5.1/(5.1+0.62))*20=-1dB ?     倒数第二级:5.1k+620Ω=5.72k       5.72k//47k=5.1k,那么是否也是等效为5.1K与620Ω串联?是否还是-1dB?再往前算是否每一级都是-1dB?还有疑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算的是分压式还是分流式?电阻阻值不可能都一样吧?这样电阻太容易配套了。

既不是分压式,也不是分流式。它叫派爱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用电阻分压算给你看,从后(最小音量档)往前算:5.1K与620Ω串联后衰减是多少?是否是lg(5.1/(5.1+0.62) ...

现在市售最高档的步进电位器也到不了这个层次,我看就打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售最高档的步进电位器也到不了这个层次,我看就打住吧。

呵呵,真还没见过有人怕备料简单的。也许他要备料50多种规格才爽?彻底晕了!!!

网友:
估计他不知道啥是倒L型、T型、π型衰减网络。

网友:
你不明白就算了,衰减网络不是简单的电阻分压,虽然和电阻分压有联系。
电阻分压与电位器类似,其输出阻抗会随着电位器的调节发生明显变化,处在不同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输出阻抗是不同的。
而电阻衰减网络其输出阻抗是相对固定的,只是信号电平发生变化。性能上优于电位器和电阻分压的多档开关。

网友:
多说无益,俺闭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请参考下列文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463&page=1

知识是分阶段的。文章确实好,但它只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认识。我说这话,不代表贬低文章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识是分阶段的。文章确实好,但它只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认识。我说这话,不代表贬低文章作者。

对知识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没到这个阶段硬灌也没用。螺旋上升嘛,也许下一个或者下N个螺旋后就自己明白了。所以咱们还是省点精力吧。要水到了渠才会成。所以还是选择闭嘴的好。

楼主:
感谢qzlbwang的解释,我想我们想两差了。我求助的是电位器的做法,你的办法是数个π型衰减网络串联,输入信号在音量中等时要经过数个电阻,虽然阻抗不变,但电阻太多,电位器限于尺寸不便采用此方法。
再次感谢qzlbwang的耐心解答。

网友:
先留记号吧。自己作出完美的步进电位器应该是个精细工程,特别是加工工艺。期待楼主作品。

网友D:
步进式电位器是用作响度控制的。用这线性、对数计法都是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步进式电位器是用作响度控制的。用这线性、对数计法都是错误!

我觉得也不能算错误吧?人们只不过是希望将无级变化量化到有级变化,从而产生了步进概念。其实步进结构可以适合任何有用的场合,自然它也会有适合不同场合的算法。

楼主:
楼上正解
对数式音量电位器比较适合一般人的听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不能算错误吧?人们只不过是希望将无级变化量化到有级变化,从而产生了步进概念。其实步进结构可 ...

在不同响度下人耳双高低音的灵敏度都不同,一般来说在低音量时高低音要提升8~20分贝,在高响度时要降低。做这方法单用电位器抽头是无法做到,因此才用步进式,步进式电位器的开发是为了对这作补偿,因此每层都有不同的阻容作为音调补偿。因此並不是单是一个串连电阻的开关。此外,由于后级的阻抗也对比产生影响,因此后一级多是FET 的源极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的听觉特性确实如你图所说,这个在音箱频响上做修正就可以了(也就是频响曲线不可以平直,应在1-3KHz渐 ...

所以31#和33#完全是蚊与牛交谈----没法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诸君新年吉祥!

猪年行大运

楼主:
大家过年好!感谢各位坛友发表高论。
我本来想自制电位器的目的:
1.寿命长,市售的触点一般为镀银,厚十几微米,镀金的厚几微米,耐磨性怎么样?
2.制作方便,有坛友提出用衰减网络,好处是输出输入阻抗不变,但制作复杂,尤其是动静触点连接业余条件下很难制作。
3,采用国产普通金属膜电阻,虽然比不上进口无感电阻,经计算问题不大,四分之一瓦电阻电感在0.00几微亨数量级。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我好像记得人耳的对响度是对数特性,音量电位器要用指数的,这样在调节音量时感觉才是线性的

网友:
复杂吗?1刀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数型是对数型的反,性质都是一回事;

右旋是指数规律,左旋是对数规律:

音量旋钮一般都是顺时针旋转,如你所说,用对数型电位器小音量时调节听感上变化太突兀,大音量时没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络虽然降低了制作难度,但同时存在信号路径长易拾取干扰和阻抗不恒定问题,违背了弄步进电位器是为 ...

我是大赖鬼,既然己声明输出接用场管,或高输入阻抗的电路,对输出必须恒阻,给电路/计算带来多余的复杂

网友:
电位器小白傻傻的问一句---为什么步进呢?可调电位器有毛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传统双层电位器的滑动阻值或多或少都有偏差,带来立体声音量不平衡、定为偏移、声音涣散等问题;
步 ...

我在淘宝买的几毛钱的电位器,测量2联的对称性很好,拆开看了其中一联碳膜被机械磨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好!
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场管Ciss与输入阻抗关系对方波前后沿的影响(导致信号相移),例如胆机输入音 ...

这测量结果,是输入阻抗导致,还是管子的输入电容导致?好象对不上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输入电容存在,则要求输入电阻不光恒定,还要在一定范围内恒定;

“解场管Ciss与输入阻抗关系对方波前后沿的影响(导致信号相移“

你上贴这句话,与三种情况的图示合起来,给人以悟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与电容串联后成为时间电路;

高频开关电路中,常用下图那样的大电流驱动来减少充放电时间:

还有,50#最重要的数据您漏了,用什么管子/型号,其总的输入电容为多少?

该有的数据你不写,与角度型变关系不大的却写进去,治学不能这样,不能为了几分钟口舌的蠃输各取所需,

这些贴五年十年十五年,全世界华人都会读到的

网友:
什么分压分流弄的晕了。我的理解是电位器在高阻抗电路中运用约等于个分压器,反之就是个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位器的第一句话就是 “分流、分压式步进电位器各有弊端”(33#),其弊端无非是降低信噪比和输入 ...

对于步进的大小选择;我觉得以人耳分辨率在各不同响度段分别设立,不主张一个步进级数一杆子到底.

对于主张分流/分压的选取,我不想这样细争辩,浪费时间,应设立条件选取,如前级输出端是电压端子还

是电流端子,是高阻/中阻/低阻的端子,后级的输入端子亦然。

只讨论步进量,把步进电位器原旨;化如此多的零件,算计,心思,是为了机器拥有完美/精密

的人耳补偿曲线
而现只字不提,或有些人根本没有打算安装有关的网络进行人耳补偿,这样玩法,

浪费精力一点

现多步补偿电路都己很难找到

网友(2019-04-19):
引用 网友A:
指数型是对数型的反,性质都是一回事;

右旋是指数规律,左旋是对数规律:

哪个音量电位器是反常规方向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电位器控制音量是左旋、右旋过程;若音量由大到小是对数规律变化,那么音量由小到大则成指数规律变化 ...

我的意思是常规音量哪个是右旋减小,左旋增大的

网友(2019-07-27):
想不到音量电位器还有这么多讲究。不知天价的进口货能否达到人耳听觉对响度的要求。

网友:
半年了,步进电位器做好了吗?

网友:
我以前搞过,起始2DB,经常用的1DB,后面3DB,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值得去学习

网友(2019-09-06):
关键是50档的开关,你做好开关了再考虑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2021-05-08):
很久没有来了,百度看到这个帖子专程上来回复。
DIY做步进电位器14年,步进电位器每档衰减2dB  30档共60dB就很好。据说2dB是人耳能感知的音量变化。
一般的步进音量电位器每档衰减3dB左右也很好用,20档也有不错的效果。
某宝30多元的小体积步进电位器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