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手掌中的3DQ系列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01-29):
手掌中的3DQ系列矿石收音机
我这次最后参赛的作品是“手掌中的3DQ系列矿石收音机”。
此系列矿机,共有三台矿机组成:中波矿机、短波矿机、调频矿机,都是采用3DQ作为检波元件。中短波机采用比较成熟的3DQ -RC410磁环矿机电路,调频机采用镀银导线线圈。
之前我一直热衷于多波段矿机制作,体积较大,只适合在家庭或固定场合收听。同时由于不同的波段转换,都是由转换开关完成,接点很多,损耗也就大。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必须加一级放大才可以收听。同时由于条件所限,以前使用的是某宝买的军用耳机,零敏度不高。
这次在北京矿友聚会时,感谢雷老师和其他老师点拨,我在此次制作中采用SHH-1舌簧耳机进行了改进,灵敏度较高,同时费用也较低。在此一并感谢雷老师和其他老师。
整体电路还是采用比较成熟的3DQ -RC410磁环矿机电路,考虑不用转换开关和节约位置,天线线圈不抽头。由于安装位置限制,调谐采用了采用超小型密封双联。闲话少叙,开始矿机制作。
1、舌簧耳机的改造
从某宝上买了2只SHH-1舌簧耳机,又买了一个隔音耳罩,进行改制。首先取下耳罩里面的泡沫衬料,在耳罩中部有一个小圆筒,选择一段合适粗细的木料嵌入,作为固定舌簧耳机的基座。再根据舌簧耳机后部宽度,用有弹性的金属材料,做一个门子形支架,中部钻一小孔,然后把泡沫衬料还原原处,把支架用自攻螺丝固定在基座上。下步工作,焊好耳机接线,就可以把舌簧耳机固定在支架上,耳机改造工作就完工了。步骤见照片。支架的优点是固定耳机方便,同时还可以方便调节与耳朵的距离。经试验效果不错,整个耳机下来,花费不到40元。
543070879623719627 (2).jpg
2、矿机盒的制作
本着节约,制作方便且美观实用的原则,我选择采用了废旧包装箱的三合板为材料。
整个机盒尺寸为:70×45×18毫米,比普通的名片还要小许多。三台矿机尺寸一样。
在木板上首先划好线,一定要准确,这样后面会省很多事,然后用裁纸刀沿着画好的线位置刻划,然后在背面相应的位置刻划,这个位置一定要精确。反复几次,就可以轻轻掰开。全部料下好后,用砂纸把要粘合的地方用砂纸打磨光滑后,就可以粘合了。可以用502快干胶,也可以用乳胶。定好位后放入自制的卡具加紧,干后松开就可以了。然后在用细砂纸打磨,一只漂亮的矿机盒就大功告成了,最后配置一块有机玻璃后盖,既美观可视内部结构,又保护了矿机内部元件,见附图照片。   202897031666819234 (2).jpg
3、电路和安装
采用矿机上雷老师的电路稍作修改,见照片
1、        中波机:
L1 采用RC401磁环,天线线圈10T,L2谐振线圈60T,L3检波线圈3T。
可变电容器 2×270P并联使用
2、        短波机:(两波段,短波1、短波2)
采用RC401磁环,由于镀银导线没有买到,采用1mm 直径漆包线,L1 天线线圈6T,L2谐振线圈24T(短波2)其中12T 抽头(短波1),采用一个钮子开关转换波段。L3检波线圈3T
可变电容器 2×270P并联使用。
3、        调频机(放大机)
调谐线圈才用镀银导线,在5号电池上烧纸6圈,拉开使用。本机还有低放功能,由一只低频三极管、一节7号电池组成。可为信号不好的矿机放大使用,用一只微型拨动开关控制,放大、调频转换。
可变电容器为20P.
4、        安装
各个矿机安装时由于位置很紧凑,首先考虑安装位置的准确,可变电容器、耳机插孔,天地线插孔的位置。小心开好孔,固定好就可以安装焊接。检查无误后就可以试听了。
5、        收听效果:
中短波机由于没有过多开关转换,损耗较少,接线紧凑,灵敏度比我以往做的矿机都高,在北京望京地区19楼,使用一根10几米电线甩下,地线接到暖气管道,效果很好,可以清楚收到好几个电台。调频机采用一根1米拖线,效果一般。
三台矿机收藏在一个手机盒内,在家使用,可以采用双耳机,外出使用,我找到了一个旧电话拆下的听筒作为耳机,携带十分方便,全部可以收存在盒内。

网友:
看FM机图中的晶体管,好像没有直流偏置,管子应该始终处在截止状态,它对信号能起到放大作用吗?

楼主:
我反复试验过,加偏流电阻与不加,没有大的区别,集电极电流变化不大,索性就取消了。谢谢您!

网友:
低频放大管没有偏置电阻,不可能工作的讶。

网友:
楼主这个一只管子的低频放大器没有偏置电阻是有可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是管子的集电极穿透电流比较大,大到与正常工作点的集电极电流差不多大小,在早期锗管盛行时经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因为锗管的穿透电流比较大,尤其是低频管的业余品,穿透电流大到一两毫安很常见。当然,这样的电路不太稳定,那个年代这样用也是无奈之举,那时管子很贵,指标差点的业余品便宜多了,但不易买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己亲手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的无线电爱好者大都了解这一情况。

提醒楼主:这只管子没有标注型号,请补充上。

楼主:
谢谢您的点评,我使用的40多年前的三极管,型号是3AX21,,穿透电流比较大,在700微安左右,放大倍数在50左右,我在电路图里做了注释,马上发过去,谢谢您。

网友:
真是不错,心灵手巧!

网友:
有时间我仿一个

楼主:
我的短波机线圈改用特氟龙镀银导线,比之前的单股漆包线效果明显提高。效果特别好,收台明显增加,音量也增加。

网友(2019-04-18):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2019-09-02):
收藏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做的很精致,赞一个!
有一个建议,就是中波机的名称是否叫:“3DQ-MW-矿石收音机”更好一些,因为AM是调幅的意思(中波、短波都包括),MW才是中波的意思,这样与你的短波机“3DQ-SW1/SW2-矿石收音机”的名称更匹配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十分到位,学习了!再次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短波线圈 是12匝 加 12匝 共24匝 ?还是 12+24 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