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功放输出波形异常求教

楼主(2019-01-29):
按照TDA7293官方电路自制一台双声道功放板,在输入电源电压±29V,输入端输入矩形波信号,在输出端出现波形震荡,请教懂门道的先生赐教:出现这种震荡的原因。

网友A:
这是我的思路:扬声器是个电感对吧?然后茹贝儿网络的电阻取值太小,导致谐振,因为方波是无数正弦波叠加起来的,这个谐振电路把它的谐振频率取出来,就看到了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思路:扬声器是个电感对吧?然后茹贝儿网络的电阻取值太小,导致谐振,因为方波是无数正弦波叠加起 ...

谢谢回复,测试波形时,负载端为开路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测试波形时,负债端为开路状态

那就是振铃信号,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负反馈电阻上并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振铃信号,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负反馈电阻上并小电容

谢谢你,改天并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A:
并联小电容的目的是把这个振铃信号反馈回去,利用芯片里的差分放大电路抑制掉,输出就可以减轻这种振铃信号了,甚至消失。不过电容别太大了,太大会影响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小电容的目的是把这个振铃信号反馈回去,利用芯片里的差分放大电路抑制掉,输出就可以减轻这种振铃信号 ...

谢谢你,另一个声道只有非常轻微的震荡,这个声道严重。可惜其他图片总是传不上来

网友B:
方波频率多少啊?   正弦波 和锯齿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频率多少啊?   正弦波 和锯齿波试试

方波频率16KHZ.正弦波在该处变粗,三角波在该处变的有点弯曲,不知何故,图片上传不了,也许是网速原因?明天在试试上传图片。

网友C:
想用示波器调音响你这一生都别想玩音响。因为波形好看声音不一定好听。再说你用的是16KHz。通常用的是1KHz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示波器调音响你这一生都别想玩音响。因为波形好看声音不一定好听。再说你用的是16KHz。通常用的是1KHz ...

也许如你所述,波形完美,似乎缺少丰富感。但波形变形,会出走调怪声--------这个,我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如你所述,波形完美,似乎缺少丰富感。但波形变形,会出走调怪声--------这个,我试过。

高频测试条件不好也不一定都正常。有时加个几P的电容就能校正过来的。我修功放一直不用示波器。前几天碰到一台功放,机器本身有故障,修好后发现运放供电电压正负相差3V多,是运放推动的,一边15V一边好像是11V多点。当然故障点不在这里。修好后一直在用到现在就没再坏。

网友D:
刚刚买了两片7293V,2小时前到货了。准备搞台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买了两片7293V,2小时前到货了。准备搞台用用

我做的7293,电源加到±36v,用电脑音源时,声音很小,不知何故,就声音大小而言,还不如10年前做的TDA2030,百思不解。从网上购得7293做的BTL成品板,示波器观察,输出有交越失真。一台也没成功。反倒利用网上找的7294印版图DIY的板子,在100KHZ是,波形都很完美,但还没有输入音源试听。这几天忙没机会试听。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7293,电源加到±36v,用电脑音源时,声音很小,不知何故,就声音大小而言,还不如10年前做的TDA20 ...

7294以前用过,也是买的人家的板子,自己焊,声音不错,板还在。那时开店,环境差,也没用过大箱子试,所以说好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有空再把那个块7294试试带大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94以前用过,也是买的人家的板子,自己焊,声音不错,板还在。那时开店,环境差,也没用过大箱子试,所 ...

功放一玩几十年,折腾了不少,到头来一台像样的都没有 ,就玩个希望,玩完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一玩几十年,折腾了不少,到头来一台像样的都没有 ,就玩个希望,玩完时间。

我已整了一套自己喜欢的音响了,天天看电视都要开的,其实有的都是拼起来的。

其它只是玩玩而已。集成块功放有好几年没玩了,主要是功率不够大,也容易坏。再一个就是没什么时间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7293,电源加到±36v,用电脑音源时,声音很小,不知何故,就声音大小而言,还不如10年前做的TDA20 ...

你遇到的问题还挺奇怪的........我没有示波器这么好的设备,只能靠电脑声卡来观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294以前用过,也是买的人家的板子,自己焊,声音不错,板还在。那时开店,环境差,也没用过大箱子试,所 ...

本来我是想搞94的,但是看到那店特价,TDA7294V 7.4元    TDA7293  8.5元,遂买了9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本来我是想搞94的,但是看到那店特价,TDA7294V 7.4元    TDA7293  8.5元,遂买了93........

20多年前买过94,22一片,4片,修理用了二片,那两片与同买的板子用上了。空PCB板要22块。
好笑的是多年前在DIY那里看有卖二手板的其实就是那种组合音响上拆的,电路肯定不全的,人家卖40,我也买下了,结果一查电路,不是我想像的那个了, 接电肯定不会响的。这块板子我把94拆下了,放一边保管好,生怕把脚折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多年前买过94,22一片,4片,修理用了二片,那两片与同买的板子用上了。空PCB板要22块。
好笑的是多年 ...

你还买了收藏到现在........东西太多,收藏癖也是一个负担.......

网友E:
100KHz的波形,你玩的啥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买了收藏到现在........东西太多,收藏癖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还做着修理这一行,不能 早扔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KHz的波形,你玩的啥音频?

是这样的,比如高射机枪一般是用来打飞行器的,但用它来平扫,未必就不可以,你说呢?是否是说音频只可以做到到20KHZ,超过了,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比如高射机枪一般是用来打飞行器的,但用它来平扫,未必就不可以,你说呢?

大于30K,就不要在发烧音响专区讨论了
已经超现实……
类似的片子都是针对音频设计的,也许它们会有超范围的功能,但是不要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于30K,就不要在发烧音响专区讨论了
已经超现实……

没有想讨论这个事。就此打住。
本主题所述波形出现震荡的原因,现已查明为信号过载引起,减小输入幅度可以改善。但另一声道没有这个现象。
无线电爱好者大多都在音频功放上走了很长的路。看着那些岁月留下的垃圾,感慨多多。在此谢过曾经驻足门前的亲们。感谢你们曾经的关注。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