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欧4.7瓦的功放集成块配4欧5瓦喇叭合适吗?

楼主(2019-01-29):
4欧4.7瓦的功放集成块配4欧5瓦喇叭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篇文章说功放功率要比喇叭大1.5倍,才能发挥喇叭最佳状态,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不担心烧吗

还是那句粗话喇叭如同世界女人一个洞通用。
我用600W的功放都带100W以下的喇叭呢。

100W不到的功放带300一600W的喇叭呢,我还是天天在用的。

网友A:
理论上肯定不合适,但实际使用也许没问题,这个要试试看,模电的精髓就是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肯定不合适,但实际使用也许没问题,这个要试试看,模电的精髓就是调试!

理论上怎么配才合适呢

网友:
就是上4Ω10W喇叭也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用的功放IC型号~

东芝TA8207K

网友C:
不要低于4Ω用,喇叭功率大点小点没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怎么配才合适呢

一般都是大马拉小车。阻抗要匹配,喇叭功率是一方面,还有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低于4Ω用,喇叭功率大点小点没事的。

看过一篇文章说功放功率要比喇叭大1.5倍,才能发挥喇叭最佳状态,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不担心烧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篇文章说功放功率要比喇叭大1.5倍,才能发挥喇叭最佳状态,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不担心烧吗

有的文章小看点。对你没有好处的。

网友:
最怕的是超重低音专用喇叭,喇叭那个真的牛X,一个10寸喇叭拿5对管的专业大炮都打不倒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12V,THD10%下4.6W,用5W喇叭估计发挥不出最好效果,建议用3W~

那不是2025只合适上1W喇叭?

网友:
阻抗选对就行了,市场上的小厂家的喇叭功率标的都不怎么正规,音色上也千差万别,你就试着来吧,也看你发烧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2025只合适上1W喇叭?

TEA2025带5W的喇叭。

网友:
其实这不是个问题。
水缸是盛水的,不可能买同样的壶烧水。所以不用纠结功放与喇叭的关系,但阻抗一定要匹配。
喇叭一般在中等功率时音质较好。从厂家测试资料也能看出来。喇叭全功率工作时,对于低频,纸盆及振膜振动幅度过大,阻尼相应加大,声压降低,就像弹簧,变形越大力越大,所以很多低音喇叭使用橡皮边,尽可能减小阻尼;对于高频,纸盆及振膜的质量不可忽视,因惯性的关系振动幅度减小,声压降低,频率越高惯性越大,所以高音喇叭尽量减轻纸盆及振膜的质量,有的振膜甚至用钻石,强度高,重量轻,散热好。所以一个喇叭一套纸盆及振膜,要兼顾高,中,低音声压均衡是非常困难的,才有了高音,中音,低音喇叭。当然也有全频带喇叭....................

网友:
阻值对了就可以,功率差一些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肯定不合适,但实际使用也许没问题,这个要试试看,模电的精髓就是调试!

哪里不合适?
那个理论不合适?
就是自编理论,您也编一个啊!

网友:
当然可以,喇叭上标的是最大功率。只要放大器输出的功率不大于喇叭的功辛就可以了

网友:
按说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有好多的扬声器都是虚标,还要看具体的扬声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篇文章说功放功率要比喇叭大1.5倍,才能发挥喇叭最佳状态,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不担心烧吗

你要是非得哇哇放什么喇叭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