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thinkpad x250笔记本关机才能充电,开机充不了,可能坏在哪里?

楼主(2019-01-30):
请教各位前辈,我有一台thinkpad x250笔记本,过质保期很久了,近半年来只能关机才能给电池充电,开机插电源不能充电,请问哪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送修说要换主板,还挺贵,老机子不想换了。

网友A:
1.电源适配器本身老化导致供电不足充不上电,电源输出功率不够使用时的消耗,开着机会消耗功率,剩下的功率带不动笔记本亮机时充电

2.软件冲突或电源选项设置不合理,笔记本自带的电源控制软件有否禁止充电的选项

使用中有过自动关机或重启就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适配器本身老化导致供电不足充不上电,电源输出功率不够使用时的消耗,开着机会消耗功率,剩下的功率 ...

谢谢指点,1.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插同事的笔记本可以充电,借同事的电源适配器也充不了电。
                 2.系统重新装过好几遍,CMOS也设置多次,恢复出产设置等,BIOS也更新过,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怀疑主板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这个不会弄就拿去修吧,估计主板的电源充电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弄就拿去修吧,估计主板的电源充电故障了、

赞同你的意见,拿去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弄就拿去修吧,估计主板的电源充电故障了、

送了两个地方修理,人家都说要换主板,1000元,觉得划不来。凑合着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