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钟声810收音部分图纸

楼主(2019-01-30):
最近在老友处得到一块钟声810开盘机收音头,抄了一下接线图,
看不太懂,请求有此原理图的坛友提供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31 12:09):
实测、修正后的图纸在10楼

网友A:
这玩意我见有位老玩家修过,印象中6A2变频,6K4中放,检波是啥忘了。他就参考五灯机电路图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见有位老玩家修过,印象中6A2变频,6K4中放,检波是啥忘了。他就参考五灯机电路图修的。

晚上回家再仔细查接线,进一步完善,明天上实物图。

楼主:
实物图及测绘的最后版图纸

AGC电阻数字表在线测不准,未焊下测量。
电容无电容表无法测量。

B+电压值不详。

请各位坛友讲解一下此电路的特点,谢谢!

网友A:
是哪里没看懂?看似少了检波负载电阻。51k电阻下端与地之间应该有一个510k固定电阻。其他零件与五灯机无异。唯6K4栅极加了一个防自激电阻。这是机箱内部空间太小,两个中周被迫挤在一起,布局的原因。

楼主:
.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没看懂?看似少了检波负载电阻。51k电阻下端与地之间应该有一个510k固定电阻。其他零件与五灯机无异 ...

312-1  F端与次高压0.1的电容作用不解。是否0.1电容应接在次高压与地之间?这个收音头到手就是这样,6A2是61年的,6K4是75年的,所有阻容件都是原封未动的。
请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2-1  F端与次高压0.1的电容作用不解。是否0.1电容应接在次高压与地之间?这个收音头到手就是这样,6A ...

等于0.1μ和0.05μ两个电容串连。

网友:
带问号电阻为2.2兆欧。带问号电容为600号垫总,你图上有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0.1μ和0.05μ两个电容串连。

谢谢您的讲解!

网友B:
钟声810机器是没有收音部分的,所谓的收音头就是自制半个收音机,做为信号源。还是用收音机集成块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钟声810机器是没有收音部分的,所谓的收音头就是自制半个收音机,做为信号源。还是用收音机集成块好一些。

确实没有见过到实物。
据老友讲,此收音部分是810机子上的。
看实物确实是厂制。但翻遍了自己的所有资料均未见810带收音的整机图纸,无线电杂志介绍的也是无收音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见过到实物。
据老友讲,此收音部分是810机子上的。
看实物确实是厂制。但翻遍了自己的所有资 ...

        60年代在校广播站,用的就是810。当时该产品主要用于会议电话特别是电话会议录音,各广播站都有扩音机含便携式收扩音机,没有必要在录音机上面加收音头。况且失真度是录音机的主要要求。就当时工艺技术而言收音头会增加录音机的杂音与失真,开关控制也难免干扰,另外810面板琴键功能也没有收音功能。
后来工作单位用的是L601也是不带收音的。只有80年代末期才有进口的家用收录机。转头机也没有收音功能。

网友:
810 机器机械部分性能很差,楼主一定要折腾建议换一个601、602比较好。

网友C:
原机是不代收音部分的,都是后来加进去的,这是原机说明书和电路图 webwxgetmsgimg (4).jpg webwxgetmsgimg (5).jpg

网友:
这种钟声810可能是北方某地批量改造的。我见过两台。和你这个度盘印字一样,就是颜色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是不代收音部分的,都是后来加进去的,这是原机说明书和电路图

谢谢您的图纸!祝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