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光YJ83/3 老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2019-01-30):
现在对于一般的爱好者来说基本都有数量不等的可调电源,数显程控很为常见,最近偶得上海沪光仪器厂八十年代出产的可调电源,那时可是高级仪表班的存在,就现在水平来看用料也比较奢侈,拆解供鉴赏

楼主:
不能上图片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上图片为什么?

何时发图,看一看,分享一下

楼主:
d:/1/1.jpg上不了图,真是 郁闷,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不了图,真是 郁闷,有请高手指教

我也从来没发过,问问其他前辈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不了图,真是 郁闷,有请高手指教

换谷歌浏览器试试。

楼主:
面板

面板

这是面板 设计的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谷歌浏览器试试。

谢谢指导,换了谷歌浏览器可以上图片了

楼主:
内部也很简洁,利用前面板结合搭棚布局

内部图

内部图

楼主:
面板CC CV指示清晰明了,电位器调节用的是上海环球10圈精密电位器,比现在很多还用两个碳膜电位器高级太多(用87年的眼光看),指针式电表有点小,但精度不低,可能是主要是考虑到整体的设计小巧,那时的东西因材料工艺问题都是大体积小不下来,能做到这个体积已经很厉害了,

面板反面

面板反面

面板正面

面板正面

楼主:
控制板采用直插式设计,现在看来再一般不过,但那时可是用料高级的,看继电器就看的出来,不过这个可调设计的是三段电压控制,实际使用了两段电压控制,也算是减少成本提高可靠性的方法,不过效率低了些,算是有得有失

控制板反面

控制板反面

控制器正面

控制器正面

楼主:
底板的布局简洁,接插件用的是镀银,现在还闪闪发亮,可见质量

地板

地板

地板插件

地板插件

楼主:
功率管用的富余量非常大,用了6只,要知道此电源的额定电流就2A,奢侈了一些!

散热器

散热器

功率管

功率管

网友:
这个还有电流调节,不错,早期的国产电源大多只能调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管用的富余量非常大,用了6只,要知道此电源的额定电流就2A,奢侈了一些!

哈哈 ,看到啦。该系列电源还有YJ8-2和YJ83-4,有双路3安的和1安的。电源突出特点是有过压保护,就是主面板后面的方形控制板,上面有个恒流元件SL3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看到啦。该系列电源还有YJ8-2和YJ83-4,有双路3安的和1安的。电源突出特点是有过压保护,就是主面 ...

看来你是专家!电路元器件还没仔细看,到手清洁一下,就感觉这个东西在当时是高级货,现在看是很一般,恋旧情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专家!电路元器件还没仔细看,到手清洁一下,就感觉这个东西在当时是高级货,现在看是很一般,恋 ...

啥专家,第一台玩的电源就是沪光的,所以印象深些

网友:
舍得用料,变压器和大管都有余量

网友:
我也有个,用用确实不错,现在是没输出了,

网友:
以往的做工就是扎实

网友:
楼主拆解的图片很详细,俺们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