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1-30):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海信50寸液晶电视显示出现了问题,背光板和逻辑板都测试过,现象一样。请问还会有那个部位出现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屏坏了。y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y轴的问题。

要修好只能换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修好只能换屏吗?

换屏不如买新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修好只能换屏吗?

看看y轴是不是外置cof。内置就没办法,外置的话有压屏机可以修。
三星屏是内置cof。

网友:
电源滤波,也会干扰出图效果,详查供电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不想修了,直接换新。

网友:
屏一定是坏了。可能修复  pm我免费告诉你 你试试  要你的技术过关啊 哈哈哈哈